[安防] 拆把不知名的密码指纹U型锁

楼主(2025-07-01):
老婆单位大门的U型锁坏了,大早上的给我打电话解决,试了好多次密码和指纹都打不开,奈何鞭长莫及,最后花了90块钱叫来开锁的把锁给切了, 我让老婆把坏的锁带回家研究一下。

下面请看拆解,这里说一下,拿回家后密码就能正常开锁了。

坏锁的外观,上面是指纹区,下面是密码区

拆开还是蛮简单的,一把壁纸刀的事,面板全靠周围一圈胶水粘到锁体上,有经验的基本上可以无损拆解

拆下来的主板,一个6个接口,上面标注很清楚,分别是:指纹、步进电机、喇叭、外接电源、4.2V,还有个初始化。

看一下主控芯片,详细的我就不研究了。

去掉主板,锁体内部有块支撑板两颗螺丝固定

卸掉支撑板,内部就是锁体的机械结构,电池、电机、喇叭都在里面

这个没有限位的部件,如果一直按面板上的 “锁”键,步进电机一直工作,极端情况下电机和电控部分比较容易坏

机械钥匙部分比较垃圾,由于体积问题,里面 好像就两排牙齿,稍微有点经验的就很容易打开
当然锁这个东西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最后来张全家福吧,这把锁,电控很简单,机械很简单,网上查了一下有很多类似的,基本都属于同一种方案。

网友:
这种锁防盗好吗

网友:
防君子不防小人

网友:
看来输密码的地方最薄弱,一锤子的事。

网友:
当里面的电机坏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A:
对电子密码锁没有信赖感!

网友:
小黑盒一扫是不是就开了。

网友:
这个锁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啊。

网友:
这个拆下面板,就可以开锁了。这样坏了一把锁。

网友B:
最后花了90块钱叫来开锁的把锁给切了:看图上有钥匙孔,在电子开锁失控的情况下,应该用机械钥匙可以开锁,为什么要把锁给切了?

网友C:
是不是单位门口有电磁干扰导致无法正常开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电子密码锁没有信赖感!

本来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有几把锁能扛得住想偷你的

网友:
看图片有钥匙孔,难道锁的位置不能用钥匙?

网友:
看上去机械部分能手动开锁,会不会是钥匙都丢了。早知道的话,可以从面板慢慢弄开。

网友:
文开(输入密码)不行,直接武开(壁纸刀)。
确实防君子不防小人,要与视频监控搭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花了90块钱叫来开锁的把锁给切了:看图上有钥匙孔,在电子开锁失控的情况下,应该用机械钥匙可以开锁, ...

有了密码锁,谁身上还在钥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单位门口有电磁干扰导致无法正常开锁。

原来一直用的都是好好的,就昨天失灵了,

网友:
还不如机械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