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两款品胜正品单C口充电头,20W/30W,

楼主(2025-07-01):
本人在积分商城上过几款品胜的20W/30W单口C头,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1003-1-1.html
坛友要求看一下内部芯片,于是抽空拆解,也供购买维修时参考

这些都是正品的品胜产品,可直接扫二维码查询,有渠道的也可直接拿去保修

两块电路板的结构大同小异,前级几乎一样,后级的C口小板有所不同

品胜20W的拆解图片

品胜30W的拆解

C口小板的区别,20W用了6脚芯片,30W用了8脚芯片,因为有15V和20V输出的原因吧

这些都是无输出的,本来想自己搞一下,万用表量前级有正常的318V电压,而后级无输出,显示不是保险断了,接触不良这种捡漏模式
仅是拆解了两个,不排除也有这种可能……
太复杂就不太懂了,况且老眼昏花已力不从心了……

坛友大神观赏之余也可以指导一下,维修思路从哪入手,查哪些关键点,在此感谢!

网友A:
感谢分享,还说昨天看见商城里的消息,今天就有人来拆了,原来是店主光临。。。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还说昨天看见商城里的消息,今天就有人来拆了,原来是店主光临。。。哇哈哈 ...

有些坛友想看更多的内部图片,就发到这里了,
顺便也让大神们指导一下维修思路,相互交流

网友:
中规中矩吧

楼主:
嗯,该有的都有,毕竟也算品牌产品,3C认证

网友B:
都可以无损改双口啊。

网友:
前级输入没有问题就先查一下变压器后级有没有输出,如果没有输出,那很可能是后级电路没有起振或者高频变压器已经损坏,基本没有维修价值,如果变压器端有输出,那后级电路就简单多了.输出小板芯片应该是协议输出芯片.

网友:
检查小板上的RCD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无损改双口啊。

确实,板上已有相应的接口了

网友:
破坏性拆解啊

网友C:
这个要开壳比较难搞吧。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集成度很高,低压侧同步整流。绿的是色环电感。

网友:
对于现在来说 浪费好多空间    不够紧凑

网友D:
搞不好,还是不要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好,还是不要搞

所以转让给会搞的人。

网友:
大部分是过冲烧了某一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开壳比较难搞吧。有什么好方法吗。

橡皮锤锤就好了。。。。

网友:
我前年这个时候淘宝专卖店也买过一个,用了大半年后没有输出,芯片除了U4同步整流没有换过,别的都换了也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