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电源,突然不行了。

楼主(2025-07-01):
这个电源从哪里来的已经记不清楚了。就当垃圾桶捡的吧。

到我手里一直没有咋用,因为设备都自带12v 电源。

这几天用家里的 4g 路由器,正好用得上这个电源。那就让他出出力吧。

接通功率计显示,路由器待机 2.6-3.2w ,多数不超过 2.8w,传输数据时候 3.6-4.0w。

因为这个外观,总有一种山寨的感觉。但是,山寨一般都是三无,这个设备还有厂家名称。

用了三天,昨天下午,突然设备掉线了。当时在上班,心想咋回事儿呢,回家一看,电源挂了。对,电源挂了。

换吧,换上压箱底儿的华为电源。接入路由器后待机 2.8-3.3w,工作时 3.9-4.4w。华为电源更费电。

这个电源打开看看吧。做工应该还行吧。

摔了三四下,始终无法打开,虎头钳伺候,铁锤伺候,打开了。

不懂,有用的只剩下一根电源线。

网友:
这里面做工还有点东西哦~

网友A:
那个R2电阻一边不是断开了吗

网友B:
楼上眼力牛逼,这么一点小问题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眼力牛逼,这么一点小问题都看到

可能是拆机的时候摔的。

网友C:
换上压箱底儿的华为电源。接入路由器后待机 2.8-3.3w,工作时 3.9-4.4w。华为电源更费电 ------ 从这个情况看,损坏的山寨电源功率可能有点小,所以很快就坏了,因为超载工作了。

网友:
做工其实还可以的  不是那么差

网友:
500MA小了吧

网友:
比我的充电器要好多了

网友:
东西要也余量,何况一些标称值本来就夸大了,这个功率比较小,做工电容都比较差,那个电阻是启动供电,焊接上应该就好了,一些好电源空载功率比较高是里面的抗干扰电容电感有无功电流,山寨货很多都没有

网友:
功率小了  这个功耗  你用 1A 的  这个天不开空调 用手摸一下 就知道温度

现在用的都是加大电源  光猫 华为1A 夏天轻度烫手  路由器网件2.5A  和光猫电源一个温度,直接 2.5A 插光猫   买个亚马逊2.5 插路由器 基本没什么温度

网友:
R2应该是暴力所为,不是正常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上压箱底儿的华为电源。接入路由器后待机 2.8-3.3w,工作时 3.9-4.4w。华为电源更费电 ------ 从这个情况 ...

标称 500ma,功率是 6w。路由器长期待机 3w。
一天有 最多3-5分钟工作,有时候一周工作不到20分钟。不超过功率 4w。按理说不应该超载。
为啥说一天只工作 3-5 分钟呢 ?只有我通过监控和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它才工作。这个路由器是专门为监控服务的。

工作时候 WIFI 指示灯连续闪烁,平时偶尔闪一下。

网友:
小马拉大车了,这种电源都虚标的。起码用个1A的吧。

网友:
电路板可以留着当料板,毕竟电容电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

二○二五年七月一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个R2电阻一边不是断开了吗

那个电阻也有可能是他拆外壳的时候震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阻也有可能是他拆外壳的时候震开的

哈哈,那就看不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
电阻脱焊啊

网友:
涤纶电容一脚掉了

网友:
不知道为何叫它为山寨电源,功率小点就叫山寨,可生产厂家敢于标明参数和厂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