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亚马逊12V2.5A电源JDAP28 温度就是低 新款东西比老款好多了……

楼主(2025-07-01):
  光猫 即使 1.5A 的  这个天不开空调 用手摸一下 就知道温度 略热 ……

  光猫标配是1A   用华为1A  立德华硕路由器电源1.5A  夏天轻度烫手 , 路由器标配1.5A   用老款网件电源 2.5A  和光猫电源一个温度 略烫  ……

  加大电源  直接 2.5A 插光猫 ,  亚马逊2.5A 插路由器  现在手摸基本没什么温度 ,新款电源温度控制的好   ……

  看了半天 都是不看题

   路由器只是 网件2.5A  换成了  亚马逊2.5A  ,温度直接没有了  ……

网友:
负载能力强的话 肯定温度就降低了啊

网友A:
就像你用1A的充电器给充电电流100MA的电器充电,充电器根本感觉不到热度 ,但如果给800ma的充电电流的电器充电,明显感觉发热.这并不能说明温度控制做得好,只能是峰值相同的充电器给相同峰值电流的电器充电时,才有对比的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像你用1A的充电器给充电电流100MA的电器充电,充电器根本感觉不到热度 ,但如果给800ma的充电电流的电器充 ...

有道理,不过新产品功耗控制更优也是一部分原因...

二○二五年七月一日

网友:
大马拉小车,温度肯定低,和品牌关系不大,如果你用个10A的电源,温度还会更低,

网友:
不同额定功率的电源,几乎不具备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不过新产品功耗控制更优也是一部分原因...

二○二五年七月一日 ...

  看了半天 都是不看题

  路由器只是 网件2.5A  换成了  亚马逊2.5A  ,温度直接没有了  ……

网友C:
用氮化镓的会更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氮化镓的会更低

老师说过:温度低,速度会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说过:温度低,速度会慢的。

是的,分子运行变慢!

网友:
做工可以,输出线都是可插拔的

网友:
这种环状电感很漂亮

网友:
是不是原来的电源虚标了

网友:
充电器还是新家伙,上面的膜还在。

网友:
应该是新的效率高了很多

网友:
虽都是电源,也有好有坏的,这个电源就很好

网友:
给足草料,马儿跑得快!

网友:
整体用料扎实,那块变压器做工真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