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路由器安装下载大师提示远程服务器无响应的处理

楼主(2025-07-01):
一次错误的删除下载大师正在下载的任务导致软件卡死,重启多次路由器后依旧~ 无奈只得从“USB相关应用”中删除下载大师,然而重新安装时就遇到了反复提示“远程服务器无响应”的问题。

一开始以为华硕固件服务器抽风导致的,过了几天再安装还是报出一样的错误信息。在网上找了一圈资讯,其中一条用刚格式化的U盘安装下载大师可以成功安装提醒了我!一定是删除时下载大师时软件还处于卡死状态导致文件删除也失败了,这样路由器系统检测到相关软件还存在,所以新安装才失败了。
这就用SSH终端登录路由器,果然在挂载目录下发现了下载大师的运行文件和目录。

于是手动删除:
cd /mnt/sdXX(一般是sda1)
rm -R Download2
rm -R asusware.arm
rm .DS_Store
再回到路由器“USB相关应用”,安装下载大师,这次就能一切顺利啦。

网友:
这是技术活,值得学习。

网友A:
这是软件卸载没清理干净造成的,不知道为什么软件安装时能新建文件夹在卸载时不删除自己建的文件夹都要手动,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软件卸载没清理干净造成的,不知道为什么软件安装时能新建文件夹在卸载时不删除自己建的文件夹都要手动 ...

还是华硕的路由器固件BUG,我估计卸载脚本里没有强行KILL掉下载大师的对应进程,导致卡死的进程还在调用运行目录,最终导致程序文件夹删除失败。
这样新安装检测程序目录又存在,直接运行原程序文件夹的脚本又只残留了一部分资源导致无法正常运行,进退维谷。

网友B:
是不是官方有提示,,远程类的服务有业务变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官方有提示,,远程类的服务有业务变更

没有呢,用格式化的新U盘或者清理掉下载大师的安装程序目录都可以正常从华硕服务器再安装。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还是在系统 下格式化比较可靠。

网友C:
华硕固件好像有shell来着?可以命令干掉那个进程不就行了
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不拿下来插电脑上面删,因为这路由系统储存格式和电脑不一样,不识别

网友D:
这玩意是啥,用的啥引擎?

二○二五年七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硕固件好像有shell来着?可以命令干掉那个进程不就行了
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不拿下来插电脑上面删,因为这 ...

华硕官改梅林固件有SSH可以用,如果是出厂固件就只能把U盘放到其他电脑上删除目录了,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是啥,用的啥引擎?

就是个下载工具,支持P2P、电驴、FTP、HTTP资源下载,只需USB存储设备简单连接即可实现全天候关机下载,是基于开源项目Transmission开发的。

网友E:
真没有研究过这些

直接在设备上安装  第三方应用  是不是  会带来额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没有研究过这些

直接在设备上安装  第三方应用  是不是  会带来额外问题 ...

下载大师是华硕路由器配套的官方软件。

网友:
好吧 只用华硕 但是没折腾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