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Yeelight浴霸导风板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25-07-01):
家里的Yeelight浴霸导风板轴第一次断裂用上了AB胶管了两年,现在又断了。

还是在轴那里,这图是网上找的图。后面几张是自己的创意。聪明的你一看就明白,废话不多说,直接看图。

轴向强度不够可以用钢丝加502和热熔胶加固

弧度不够的时候用热风枪加钢管整形稍微修整下装上完美修复。可以说是一劳永逸了!

楼主:
手机发帖,图片它这个顺序不知道怎么调整。将就着看下

网友:
不错  挺好的  呵呵呵

网友A:
技术不错,似乎钢丝强度更好

网友B:
其实,你用502先把塑料粘接成型后,再用电烙铁把订书针烫进塑料里面就很结实了

网友C:
亏你想得出换超能

网友:
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修修补补有一年!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亏你想得出换超能

2年前看到那壶洗衣液用完了就准备留着今天用的。弧度、硬度刚刚好,不怎么费力就能整形成功!比原装的还靠谱。这种塑料不会断。有个网友说的建议不错,加订书机定在板上加强更好!大家有这情况的可以试试。还有一个常见的使用场景就是烟机风道里面的防逆风板坏了也可以用此方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用502先把塑料粘接成型后,再用电烙铁把订书针烫进塑料里面就很结实了
...

哈哈,还是你高明!2年前看到那壶洗衣液用完了就准备留着今天用的。弧度、硬度刚刚好,不怎么费力就能整形成功!比原装的还靠谱。大家有这情况的可以试试。还有一个常见的使用场景就是烟机风道里面的防逆风板坏了也可以用此方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似乎钢丝强度更好

想法供参考。

网友:
这配件估计买不到

网友D:
用环氧树脂双管胶强度和持久性可能会更好一点。

网友:
好像网上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比较实用,就是不好看。

网友E:
钢丝如果是不锈钢的更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丝如果是不锈钢的更牢固。

用的是那种烧烤烤串用的那种,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环氧树脂双管胶强度和持久性可能会更好一点。

任何胶时间一长都不靠谱,温差大、高湿的环境下使用都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任何胶时间一长都不靠谱,温差大、高湿的环境下使用都不怎么好

它这个损坏主要是轴那个位置受力,轴相对单薄了,时间一长老化的快。

楼主:
这个洗衣液的壶也只是第一次试验,要能经得起岁月的检验才好。还有第二方案就是用铝板(较轻)或者铜板,整形。既然能用塑料壶外壳改装,那也应该能用铝板或者铜板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