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容量跟内阻居然出现反比?

楼主(2025-07-01):
某音看直播时3块多钱捡了6个垃圾电池,当时想到这么便宜某宝的几个垃圾店光运费都要赚你6块就直接拍了。收货后拆包发现3个平整3个鼓包(鼓包的我拿笔划了一横做记号),根据我多年的经验鼓包就意味着失容,即使针刺放气后依然还会再鼓,所以鼓包=报废。这几个鼓包的电压居然还有4V,而每个电池线都沾胶水绝缘了,意味着出厂就是这个电压,是因为存放不当(满电存放)造成的。而那几个没鼓包的量电压1V多,这几个电池肯能是电芯本身漏电,电漏了才没鼓包,那些4V的是因为不漏电。反正都是垃圾,买家永远没有卖家精。

经过充放电-2.8v测试,没鼓包的3个容量都超500毫安时,鼓包的3个最少的450对比起来明显失容了。测试后由于暂时用不上,统一设定充到3.7v存放,顺便测下内阻,这下问题就来了,容量最少的内阻居然最小,容量最大的内阻居然最大!内阻居然成反比!具体看图,本来内阻反比每个电池连小数点都对的上我记录时舍弃了。不同电压下内阻不同没有可比性能够理解,不同材料配方或批次的也没有可比性,以前买到过拆车的国轩33140 内阻1.9的容量最高的有近16Ah,而有内阻1.4的容量才刚14Ah,就有怀疑容量跟内阻的关系,直到这次我才实锤。
正常情况下内阻跟容量应该是成正比的,比如2000mah的电池内阻20毫欧,两个并联容量翻倍,内阻变成1/2。

网友:
容量和内阻也不成正比啊

楼主:
短时间轻微鼓包有时候经过充放电循环还能吸收回去,但是容量损失是不可逆的。

网友:
容量跟内阻是乱比关系。
一般来说,动力型内阻低,容量型内阻要求小,所以相对来说大一些。

最近有全极耳的18650,内阻3毫欧,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鼓包可以小电流充电复原

网友:
这没啥用吧!

网友A:
这个软包电池好像都鼓包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包电池好像都鼓包啦?!!!

刚才去重新看了一下,现在就容量最少那一只鼓包,其它的都感觉不出来。这个电池看底部是椭圆形状内部应该是卷绕的,纯方形电池里面是折叠层叠的。

网友B:
鼓包了还能恢复吗

网友:
改造成9V万用表电池,内阻大小就没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鼓包了还能恢复吗

鼓胀经过充放电后有的能恢复,但是容量已经减少了,容量是不可逆的。

网友:
你这正比和反比给我整迷糊了呢?
一个数增大,另一个数按等比例增大是正比。
你这是不是搞反了呢?

网友:
这个加了保护板,保护板的质量不一,测起来的内阻就有可能是不同的,拆下保护板再测测。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不行的直接换了

网友:
同体积的电池容量越大内阻越大,容量越小内阻越小,当然如果做假就不是这样子

网友C:
鼓包了就别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包了就别用了

鼓包只会损失容量,我鼓包的电池也用过几十个吧,长期插电的平板换几个电池了,鼓包的放气好多次了。鼓包了几乎意味着不会剧烈爆炸。我正常的力神电池无故爆炸过还把家里烧着了。未充电未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