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淘宝抖音这种暴力吹风机是什么参数的风机才能达到视频效果

楼主(2025-07-01):
广告效果吊炸天的那种是服务器风扇都能达到吗?什么参数的风机,什么电压电流?两节18650能撑多长时间?

网友:
当你买回来才发现上当了,根本没有视频上的效果!

网友A:
分三个等极-羊力/鹿力/虎力,你这豹力自己估算位置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风力还行,吹前挡里的树叶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三个等极-羊力/鹿力/虎力,你这豹力自己估算位置

应该是笔误,楼主可能讲的是抱力,就是男女拥抱的力,你人奸上去也拆不了

网友:
就是戴森吹风机里那种风扇。高转速的。不过电吹风里的都是310V或者110~220V高压的。你这个图片里的就是重新绕定子,改成12V左右的。大概5A~20A的电流吧(我粗略估计的,不准)所以如果全速运行的话,2节18650也挺不过多长时间。
淘宝有卖现成的低压款式的。大概10块钱吧。不包邮。这是28mm直径的。还有40mm直径的,更贵。

网友:
这类暴力风机有个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对着电子称吹,测试风压,这种袖珍风机大多能做到150-200克,如果超设计使用可以做到300克左右,内置的两节18650或21700,全功率工作差不多可以用几十分钟,看电池容量和放电率,如果不是特别在乎体积和便携性,可以买那种电动螺丝刀大小的暴力风机,使用21V电池,风压一般可以做到500-1000克,便宜的裸机才10元左右,贵的也有百元的,宣传的风压达到1000克,便宜的里面用的是10万转有刷风机,风压500克左右,噪音比较大,但胜在便宜

网友:
简单一句话:节目效果而已

网友:
跟卖电筒的一个套路

网友:
千万别相信视频广告效果,好多都是特效加工出来的,反而没有视频广告的性能更实在。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要达到大风力价钱也高,体型也更大

网友:
能量守恒,那么大的风需要多大的功率,自己衡量

网友B:
风机就是涵道风机,10万转的,风力确实够大,噪音也是够大。两节电池也就20-3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三个等极-羊力/鹿力/虎力,你这豹力自己估算位置

三个大仙也没用,还不是没吃到唐僧肉

网友:
确实有这种暴力小吹风,但功率和价格也很高。看有朋友拆开过戴森电吹风,小小的一个风机,转速好高了,声音老大了,那个声音和普通的电吹风的声音也不一样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个玩玩,不过做完也是吃灰的命。想省事可以买7.2v的风机自己做,配个电调、电子开关、动力电池,打印个外壳组装一下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机就是涵道风机,10万转的,风力确实够大,噪音也是够大。两节电池也就20-30分钟左右 ...

一直有点想不明白,为何低压的噪音这么大,高压的就比较静音呢。

网友:
30A以上才能榨干电机性能

网友:
一个仿戴森的风筒也要五六十吧,而且还是220V电压的电机才出那点风力,现在这种小型的 最多塞2支18650电池,开大风力挡位使用时间肯定很短

网友:
我自己买电机做了一个,两颗21700满电200-220克左右,总共花了差不多5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