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推荐一个棘轮扳手和批头的收纳袋

楼主(2025-07-01):
这TOPEAK棘轮扳手TT2525套装已经跟了我9年了,棘轮扳手很好用,可是经过长时间的携带和使用,收纳袋已经损坏很严重了,想买一个,无奈网上没有卖这种样式的收纳袋,坛友们油知道哪里有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用真牛皮,去订做一个,之后就会耐用。。

网友:
找裁缝铺给你做一个

网友A:
我觉得我这个还可以,参考一下

1/4棘轮小飞扳手和普通5.5-13六角套筒,比较常用,找了一个孩子装笔的小塑料盒,拿出去使用挺方便的,其他六角批头、六角钻头、六角加长套筒、直柄内六角批头,L型内六角,太多了,就装在一个大点塑料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我这个还可以,参考一下

1/4棘轮小飞扳手和普通5.5-13六角套筒,比较常用,找了一个孩子装笔的小塑 ...

谢谢你,我的需求是随身携带,可以放口袋里的。

网友:
茶叶盒子谁便装 就是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的需求是随身携带,可以放口袋里的。

你这种情况,找原装牛津布材质的包,可能性接近于0,所谓可遇不可求。
所以唯二的选择是:
1、工具很多,工具要放在工具箱、抽屉里,想随时找到,那就用我这种半透明的塑料盒;
2、工具不多,无需记忆工具存放在哪个包或盒子里,那就拼多多、闲鱼找个大小合适的eva硬壳包,几块钱,这种包是半硬壳,揣在口袋里比较圆润,不硌身体。

就像这种:

网友:
随便用个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的需求是随身携带,可以放口袋里的。

参考edc户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