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W LED灯 开半小时 灯头102度 滚烫 擦 ……

楼主(2025-07-01):
  前几天的陶瓷基板灯  晚上洗澡半小时 测一下温度  ……

  最上边靠近螺旋圈位置 102度 ,中间温度忘了 应该  80 -90 ,底下  镶嵌灯珠地方 63度 ……

  总共不超过5厘米长  这么小地方  温度差距这么大 ?

网友:
该热的不热,难道热能被喇叭口收集了

网友:
这个要是真18W,估计散热全靠上面的铁皮了

网友:
首先,氧化铝陶瓷是个低发射率材料,我查了一下,未处理的表面发射率在0.3-0.4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测温枪按默认0.95的发射率的话,测得的温度要比实际温度低,我看你测温枪上有选项,你应该选的是最高发射率。

然后,测温枪的测温区是一个锥形发散角,你对准一个点的时候,实际测量的不是那个点,而是以测温枪的镜头为中心的一个锥形发散角,距离镜头多远是多大范围的一个圆形一般在枪体或者说明书上有说明。

于是,当你测量灯的底端的时候,实际上圆形区域有一部分落在了空处,于是测得的温度就低了。测量灯顶端的时候,估计是圆形的占空比低一些,所以测得的温度就会略高。

如果要更准确的测量的话,可以用黑色记号笔把他涂黑....算了,这坑坑洼洼的,喷漆估计才行。
。。。还是用热像仪吧,还可以设置发射率。。。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是不是容易坏?

网友A:
这种测温仪只能测个大概,用热成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测温仪只能测个大概,用热成像吧

  大概就可以了  也不是去做实验

  再者 这是博世欧版测温枪  ……

网友:
应该要用热成像才准吧,话说真温度高地话可以改一下把功率降下来,能降温大幅度提升寿命...

二○二五年七月一日

网友:
这温度很快完蛋

网友:
高温是 LED灯损坏的主要原因!有些用的不是陶瓷基板,而是铝基板,好的灯是很大面积的铝板(便于散热),差的灯是很小面积的铝板。陶瓷的传热性能还差,如果再不增大一点面积,坏的更快!

网友B:
陶瓷的散热性超差

网友:
灯功率也不小,陶瓷的面积更小,别说是陶瓷了,是铜的也耐不住

网友:
夏天洗澡半小时。。。一分钟能解决的用半小时,搓掉皮还是几年不洗澡?
18W的灯。。。70年代的公共澡堂子,用这么大的灯?

网友:
18W  产生这么大的热量?

网友:
这个温度,的确有点夸张。。。不过散热不好,灯珠很容易热死

网友:
煎鸡蛋不错不会糊还能熟,螺纹部分过热不是好兆头,烤着了灯座殃及天棚和房子就惨了~开句玩笑不必当真~
不过应该拆开看看是不是恒流板异常或者要糊掉了?发热在灯板上没辙,就算不是故障那么热到恒流板上白费电能了。

网友:
大概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陶瓷的散热性超差

陶瓷的导热性可不差,不然功率管用的陶瓷绝缘片还有谁买!

网友:
感觉不一定准,点状温度计才行

网友:
发热量真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