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MD-R9-9950X 和微星B850M-MORTAR-WIFI主板开箱评测

楼主(2025-07-01):
AMD 锐龙9 9950X 和 微星(MSI) B850M MORTAR WIFI 主板 简单开箱测评。

前言
2025.6.24 以5579元入手了这个板U套装,升级了一下电脑。
之所以换9950X是因为之前用的Ultra7-265K板U套装用的技嘉小雕Z890主板经常会突然死机重启(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不是高负载下也会,BIOS恢复出厂设置用默频也会),我朋友买的5700X板U也是技嘉的主板,也有这种情况(他的技嘉主板还有个问题是第二个M.2硬盘槽不能正常读写硬盘的问题,第二个硬盘槽是接南桥的,第一个槽直连CPU的就正常),我怀疑技嘉主板的品控非常差,不想等售后换新这段时间没电脑用就直接干脆把板U都升级了。
将旧的主板申请京东售后换新后,把主板和CPU放某鱼上卖二手,总共卖了3000元左右,相比全新价亏500元。

Ultra7-265K 和 技嘉Z890M-AORUS-ELITE-WIFI7主板 简单开箱测评:https://blog.zeruns.com/archives/863.html

9950X比265K贵了两千多元,但实际测试下来性能提升也就20%左右(可能游戏性能提升更多一些),感觉如果是要生产力还是265K的性价比更高一些,而且9950X的发热不好压,能效比略低(265K制程是3nm,9950X制程是4nm),240水冷压不住9950X。

装好后的照片:

本文要评测的两样东西如下图:
9950X板U套装购买地址:
265K板U套装购买地址:

配置信息

主板
主板是微星(MSI) B850M MORTAR WIFI
主板外包装盒正面

外包装盒侧面

开箱,主板,旁边小盒子是放WiFi天线

WiFi天线

底下有SATA数据线、贴纸和说明书等配件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有一个PCIe4.0x2的M.2硬盘槽

主板侧面,从左到右的接口有:
  • Flash BIOS 按钮(用于无CPU内存时通过USB更新BIOS固件)和 Clear CMOS 按钮(恢复BIOS默认设置)
  • HDMI
  • 5Gbps以太网网口(Realtek® 8126-VB)
  • 3x USB 10Gbps Type A
  • 1x USB 10Gbps Type C
  • 4x USB 5Gbps Type A
  • 1x USB 20Gbps Type C
  • WiFi/蓝牙天线接口
  • 音频输出和输入接口(SPDIF_OUT、MIC、LINE_OUT)

主板正面有2个M.2固态硬盘槽(PCIe5.0x4),都有散热片覆盖,散热片上有导热垫(安装前需注意撕掉导热垫表面的塑料膜)
下面还有个微星独家的EZConn接口(通过配件中的EZ Conn拓展线,可以将EZ Conn接口拓展出1个PWM风扇接口、1个5V 3Pin ARGB灯效接口)

装好固态硬盘后

主板板载的WiFi7无线网卡是高通(Qualcomm)的FastConnect 7800,这款WiFi7网卡很不错,支持2.4GHz/5GHz/ 6GHz(320MHz),支持MLO,连接一个WiFi7的AP,可以看到协商速度3570Mbps,应该是用上MLO了。

AM5插槽

CPU
CPU是AMD的锐龙9 9950X,参数如下:
  • 核心数:16核32线程
  • 主频:基准频率4.3GHz,至高加速频率5.7GHz
  • CPU核心制程:TSMC 4nm FinFET
  • IO Die支持:TSMC 6nm FinFET
  • TDP:170W
  • L1/L2/L3高速缓存:1280KB / 16MB / 64MB
  • 接口:AM5
  • 支持的指令集:AES , AMD-V , AVX , AVX2 , AVX512 , FMA3 , MMX-plus , SHA , SSE , SSE2 , SSE3 , SSE4.1 , SSE4.2 , SSE4A , SSSE3 , x86-64
  • 发布日期:2024.08.15

开箱
CPU外包装盒正面

外包装盒背面

打开盒子,取出处理器,附送了一张 AMD RYZEN 9 的贴纸

CPU底面接口

CPU装上后

测评
CPU-Z跑分,单核868分,多核17428.1分,多线程倍率20.08,表现还不错。
但我上一个CPU是才两千元的265K,单核907分,多核16680分。
9950X比265K高4.4%

鲁大师跑分,CPU分数151万分(我旧的265K处理器分数是129万),9950X比265K高17%

CINEBENCH_R15跑分,6711cb(我旧的265K处理器分数是5464cb),9950X比265K高22.8%

CINEBENCH_R23 跑分,单核 2183pts,多核 43266pts(我旧的265K处理器分数是35187pts),9950X比265K高22.9%

Geekbench6 CPU跑分,单核 3378 分,多核 21877分(我旧的265K处理器分数是 单核 3184 分,多核 21833 分),两个结果差不多
完整测试报告:https://url.zeruns.com/q7E2f

Geekbench6 核显跑分(OpenCL),6350分(我旧的265K处理器分数是20595分),9950X比265K低69%
完整测试报告:https://url.zeruns.com/0ofsw

整机功耗
显卡是RTX3070
在BIOS页面时整机功耗175瓦左右

进入Windows11系统后,空载状态整机功耗135瓦左右

单烤CPU时(CPU跑满)整机功耗365W左右

双烤(CPU和显卡都跑满)时整机功耗511瓦左右

推荐阅读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rticle: https://blog.zeruns.top/archives/61.html

网友:
现在挺流行这样的配置和造型,好用就行。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mark一下。

网友:
真费电啊,吃电大户

网友A:
土豪啊~我的电脑也要换了,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啊~我的电脑也要换了,老了

直接换,来一套9950X3D+RTX5090

网友:
好几十年前花5000-6000能配一台差不多主流的电脑,现在配一套差不多主流的电脑还是要5000-6000,好像PC界发展的也不是很离谱

网友:
不错,有钱就是好

网友:
很详细,有参考价值

网友:
我的电脑4160+B95M-DGS+8G+4G集显。看看数码之家看看新闻联播。

网友:
性能强劲,发热和功耗也同步提升了。

网友B:
以后买华擎的板子试试,我一直用,有好的价格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买华擎的板子试试,我一直用,有好的价格也高

华擎好像主打性价比,品控也一般,华擎我也用过

网友:
功率不低,一年下来电费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擎好像主打性价比,品控也一般,华擎我也用过

华擎主板不一般,当然任何产品都有损坏率,俗称妖板,我觉得比其他班子不错,毕竟一个配件或一套使用年限也就那么几年多了1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