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山拆解:再来个IP5513方案的纽睿数显充电仓J08,耳塞肢解到AB芯片

楼主(2025-07-01):
如题,继续拆蓝牙耳机的充电仓,这次还有品牌名——纽睿,反正也没听过,总之就是拆之完事。
照片偏多,流量消耗大,建议WIFI下浏览哈。

TYPE C的接口,带数显电量指示窗。

与另外一个也是数显的对比一下外观,大小差不多,但是耳塞柄长短不同,合不拢。

钟表撬片一如既往的给力,轻松开壳与几乎无损。

看看内里,这个也是采用IP5513的方案,电路原理图等参考昨天的帖子。
PCB板比较小巧,电池看体积跟之前那些502030差不多,预计也就是200-220mAh左右。
可以考虑日后给其它设备改造用。

这次这个耳塞应该也不是配套的,捡到的单边耳塞太多了,那就也拆一个看看

拆到都分开吧,喜提微型软包一颗、10毫米单元一个、AB蓝牙芯片的PCB板一块,还有一颗强磁。
丢到自封袋里好了,反正又是备用件。

最近还有一堆的东西等着慢慢拆,大部分就是蓝牙耳机或充电仓,
对比看看工艺与设计差异,
如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点,再跟大家汇报汇报。

码字与发图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楼主拆的彻底啊

连耳塞也拆了

网友:
钟表撬片拆机确实不 错

网友:
能改个蓝牙小音箱

网友:
有显示屏的还是可以的呢!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现在蓝牙耳机也是白菜价了

网友:
感觉一般般啊

网友A:
我的小米蓝牙耳机电池仓电池不行了,还不知道要怎么无损拆开

网友B:
这款充电板比较宽,不是很好利用,小巧的会比较好
期待明天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米蓝牙耳机电池仓电池不行了,还不知道要怎么无损拆开

多拍点图片上来,坛子里大家可以给给主意。
理论上,拆电池仓比耳塞无损拆简单一些,这几天刚拆了个巨难拆的耳塞(品牌暂时未知),单元振膜的边缘胶圈有变形了,类似VARTA的圆柱电池还没有取出来(没有用加热板),所以目前还不能判断是电池还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充电板比较宽,不是很好利用,小巧的会比较好
期待明天拆什么 ...

哈哈,就算每天拆一个不同的,我还能接着一个月以上不重复。。。
点播拆个LIGHTNING口的,还是继续C口的?
有看到仿LETV或者三无产品的,优先拆这些。
LENOVO或者EDIFIER、BASEUS的还不想拆先,一些更大牌子的就要看更久远的日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拍点图片上来,坛子里大家可以给给主意。
理论上,拆电池仓比耳塞无损拆简单一些,这几天刚拆了个巨难 ...

还没有工具,我也买个你这种撬片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就算每天拆一个不同的,我还能接着一个月以上不重复。。。
点播拆个LIGHTNING口的,还是继续C口的 ...

为什么你会有那么多电池仓?

网友:
就是拆之完事。

网友:
这种还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