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DZL483005电源 54.2V/6A改为73V/5A可调

楼主(2025-07-01):
之前在论坛看到了其他同学改73V,照着改不成功,遂小黄鱼斥巨资购买一个改好的对照。

充电器原信息DZL483005 ,输出54.2V 6A
改完后可以60-90可调,输出5A

R3拆掉,用100K可调电阻(W104)调电压
R64 (7500+3901并联)或则用630Ω
芯片旁边有一个1203更换为1653
R20和R21 (1403+4302) 两个电阻串联总阻值183kΩ
电容替换为100V耐压

R3拆掉,用100K可调电阻(W104)调电压(我自己用的是手头上有的50K电阻加1个503可调串联应为我只要73V)
R64 (7500+3901并联)或则用630Ω

芯片旁边有一个1203更换为1653

R20和R21 (1403+4302) 两个电阻串联总阻值183kΩ,看手头上有什么电阻自己随意搭配就行,总阻值一样即可

输出端两个电容替换为100V耐压(小黄鱼改好的是用的80V560uf)

至此改装完毕,输出电压由R3(W104精密可调电阻)调整输出电压

楼主:
我照着小黄鱼改好的充电器,照虎画猫,成功

网友:
很好,有成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照着小黄鱼改好的充电器,照虎画猫,成功

改到八九十v是否发热很严重?

网友:
为改成功够拼的

网友:
这个还是少干,改的始终是有隐患的,再加上本来锂电池就脆弱,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到八九十v是否发热很严重?

原本就是无风扇设计的,原装状态充电也烫手。
改73V 5a,总输出多了40W。发热程度差不多

网友:
这充电器底子挺好,还是值得折腾的

网友:
这个还能连手机看均衡情况的?

网友:
都再改这充电器,有福利购买吗

网友:
看这个电源是llc结构的吧,效率挺高的

网友:
特意买这样充电器改或者买别人改好的,感觉不太好,54V的体质强行拉高70多V稳定性、安全性都没啥保障。

网友:
线路板上的胶是密封防水呢?还是导热用,这个无风扇结构如何导热到外壳的。   我最近买了6个充电器,从简单的384x系列、1252到llc方案,当然都是坏的,修好4个,还有2个llc方案不会拆零件了。 经过测试发现LLC方案发热小些,转换率92-93左右。常规384x、1252 转换率89-90左右。LLC价格贵50%。故障率LLC更高,设计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