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狼蛛摄像头控制器/智能泊车系统拆解维修

楼主(2025-07-01):
汽车上用的摄像头辅助系统,之前买的,好多年了, 今天突然发现控制不住了,点切换视频按钮没有反应,于是拆开看看

没有观察到明显的损坏痕迹,症状为通电时,显示屏蓝屏亮一下,然后熄灭,好的时候,点击控制器,可以切换为前视,或者右视,现在点击没反应的。
拆开控制器用欧姆档测量,点击时,有不同阻值,感觉控制线路是好的,就出在控制板上的问题了,大神们看看应该测量哪个元件?

网友:
是不是有原件轻微漏电

网友:
这个应该还有个触摸屏控制的,你展示的只是电源部分

网友A:
先测那几个大电容吧,用电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那几个大电容吧,用电桥测量

电解出问题的概率很高

网友:
这个狼蛛不知道是不是做鼠标键盘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