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又又拆燃气灶

楼主(2025-07-01):
这次万和........
品牌做工就是不一样,不论做工厚度,里面整洁度。

但最后一步却伤心了。

201 不锈钢面板

点火针右边长。 右边短什么情况?

炉头是不绣钢,但体积少,这个应该会影响散热吧。

点火器

没想到火盖是铁的,磁铁能吸的。怪我来之前没问客服。

再问客服409不锈钢 后会不会生锈?他说不保证。

服了.,,,,,

总结这个燃气灶轻量化的好像总重量只有6公斤。

炉头变轻了 火盖也轻了。

问客服说是409不锈钢的。

网友A:
这么介意火盖是不是铜的,网上大把纯铜火盖,买来换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介意火盖是不是铜的,网上大把纯铜火盖,买来换上就行

不一样的,他那个好像是专用的,然后市面的火盖都是那个通用型那种。

然后我在查过这个火盖原厂的淘宝上卖50块钱一个。

网友:
不锈钢材料厚度越来越薄,整体重量越来越轻

网友:
价格决定,40的能用400的也能用

网友:
全不锈钢的,还是主要看火力

网友:
铁火盖遇到水很容易生锈。

网友:
没啥技术含量,201容易生锈,都卷

网友:
不知道不绣钢炉头耐用度怎样。

网友:
唉,中裕昨天来村里安全排查,说我家的燃气灶火盖变形不让用了,单换火盖也不行,必须换整机,实际上是来推销他们的产品,型号408的1399,409的1799,501的2399,保8年。不知道他们的产品质量怎么样,价格应该是虚高的,直接网上找代工厂1150买了一台。

网友:
无所谓吧,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这是新的么,买了就拆了?

网友:
薄点也没什么

网友:
毕竟不是越厚越好

网友:
主要还是看燃烧器怎么样

网友:
这个总体差强人意了

网友:
燃气灶大同小异,价格区别在面板用料上。

网友:
煤气灶左右灶头是有区别的,左边小火慢炖,右边爆炒,可能右边出气量大,离近了点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