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被错误识别的芯邦2099E量产提示GPIO(0025)错误,短接法重新量产2199ESS的扩容盘

楼主(2025-07-01):
在淘宝开了88VIP,每天有2块钱的通用红包,不知道买啥东西好,就买了下面这个1GB的U盘,3块多钱包邮,红包抵扣完实付1块多

拿到手之后例行跑圈,要说这奸商连1GB这么小的U盘都不放过,也能做成扩容盘,宝贝后面的评价里都说U盘好,不知道坑了多少买家

CG看一下,主控显示的是芯邦2099E,闪存是镁光的256MB SLC

试了很多个版本的APTOOL和UMPTOOL,绝大部分都不能识别这个U盘,个别的APTOOL显示GPIO错误(0025),我就合计,现在都2025年了,怎么还有厂家用2099E这么老的主控在生产U盘,2099E的黄金年代都是10几年前的事了

拆开一看,果然不对啊,主控是芯邦的2199ESS,前面CG识别的2099E是错误的,不过也不能怪CG,软件好多年都没更新了,有点错误也正常

闪存是镁光的2Gb拆机片,话说现在闪存回收再利用都成了产业链了,专门有人回收、拆解、分类、测试、打包、贩卖,那些用不锈钢盆和菜刀换去的手机、平板、MP3、MP4……,还有旧电脑和笔记本,它们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重生的

既然量产工具不能识别U盘,那就上手段,短接大法开始。
短接点就是U盘LED的负极和板子上任意一点的GND,这个U盘的LED似乎有点特殊,插电脑上LED正常能亮,但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死活点不亮,莫非这LED是高压的?还是有什么蹊跷在里面。为了稳妥起见,焊接时为了防止烫坏LED,把负极延伸的一个过孔上的绿油刮开当做焊盘

然后用飞线连接到U口的GND焊盘

如果两个需要短接的焊盘距离很近,用镊子短接好了再插到U口上也行,我这是为了稳妥起见焊了飞线,大家自己看实际的情况再定。然后在电脑上先打开量产工具

U盘插上之后,量产工具就正确识别到了U盘,在此感谢一下坛友@邪恶海盗 ,之前提供的这个版本的量产工具可以识别2199ESS(再早期的版本似乎不能识别)

量产参数设定,ECC一般开8~12就行

量产中

量产成功,容量恢复到正常的256MB

跑圈OK,没问题

U盘一共买了俩,都是256MB扩容1GB的,然后我用跑圈失败的图和CG截图去找卖家,告诉它这是扩容盘,虚标的假货。卖家客服看到之后,一边嘟嘟囔囔自言自语地说自己的U盘容量都是够的,都是能正常使用的(预防被平台抓住售假的把柄),一边手脚麻利的给我操作了退款(不退货),一看就是业务熟练的惯犯,既然能堂而皇之的卖扩容盘骗人,那就衷心祝愿它们早日倒闭吧

EOF

网友A:
2199S此方法可行,2199E直接短接datasheet上主控的D5D6两脚更方便

网友B:
我的是黑胶体,短接个JJ...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99S此方法可行,2199E直接短接datasheet上主控的D5D6两脚更方便

大家看具体的主控和闪存,怎么方便怎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黑胶体,短接个JJ...

挠头,要不砂纸磨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挠头,要不砂纸磨开看看?

等能手搓5nm时再试吧...

二○二五年七月一日

网友C:
当然是把闪存拆下来双贴啊!这样就有512MB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黑胶体,短接个JJ...

那下面不带两个悍盘吗,试试,不成功便成仁

网友E:
256M的SLC,做个PE启动盘或许还行,我还有两个,做的CD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下面不带两个悍盘吗,试试,不成功便成仁

禽兽啊禽兽...

二○二五年七月一日

网友:
256M

有啥用,装个系统都不够,放车上听歌吗

网友:
前后网购了八个,只有俩还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256M的SLC,做个PE启动盘或许还行,我还有两个,做的CDLinux。

竟然还有人提到 CDlinux,这货大概有十来年了吧~~~ 想起来当初拿这个破解邻居家无线密码

网友F:
CG识别2099E但是固件版本2021年的盘都是2199ES+特殊固件的,需要短接开卡

网友:
白嫖成功哇

网友:
引用 网友F:
CG识别2099E但是固件版本2021年的盘都是2199ES+特殊固件的,需要短接开卡

我的是黑胶体...

二○二五年七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把闪存拆下来双贴啊!这样就有512MB了

人工费很贵的,蒜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工费很贵的,蒜鸟

再撸2个,4叠成1G

网友:
感觉某宝上买东西,光看好评是不行的,还得多看差评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