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360云台摄像机6C,并请教已被绑定问题

楼主(2025-07-01):
得一360云台摄像机6C(型号P6C),拆解研究一下。

插电灯亮

经过探索,发现这里底座只有1颗螺丝,在中间

继续拆解

拆机这部分费了点周折

这里有个二维码,外壳上没有

未写号?这是啥意思?求科普

扫这里的二维码才找到合适的app

安装好app,不出所料已经绑定了,

这是闪存,QH64A-104hiP ,8MB,查资料得知固件在这里面,好所人说在这里修改序列号

想能不能简单的在局域网内用一用?通过本论坛得知有 “有看头”或“V380”第三方app可用,到了后面出现上图,手机连接了摄像头的热点(360开头的就是),但不知道密码是什么?试了外壳上所有的标识,也没法连接,请有经验的坛友支招

网友:
要是能局域网内用也挺不 错

网友:
需要先解绑方可使用。。。扔了吧!

网友:
内部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不解绑,app上能用不

网友:
这个就怕已经绑定了。

网友:
估计是不太好办了

网友:
好像得官网解绑 我也有一个 必须发邮件 要发票和解绑人电话 放弃吧

网友:
局域网内用也挺不 错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第台设备都有设备码,要绑定才能用APP的话,不解绑就没有多少用处了,相当于板砖了

网友:
绑定的,没的玩了

网友:
我也买了2个360,后来觉得app广告多,就换成TP了

网友:
这种东西不是让你付费使用 就是一大堆广告 拿来新鲜2天就不爱用了 就是玩具

网友:
看来用不了,只能解绑后才行。

网友:
但不知道密码是什么?请输入WiFi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