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安捷伦U1733C不通电,怎么修,各位大佬

楼主(2025-07-01):
file:///C:\Users\86187\Documents\Tencent Files\1602721499\Image\C2C\Image3\575efafceb085dc2a28bb41dfacb5e0a.jpg上电不通电,没有按下开关没有电压源没有电流。

网友:
先检查开关有没有坏了

网友:
测量是其次的,显示都没有那就先看看主控、供电、工作电流等等,最好是稳压电源限流临时供电,看看待机电流,再热成像看看有没有发热元件,测测主要供电引脚对地电压,如果主控发热,撤电源后测量主控vcc对地压降或者阻值。有没有可能是高压大电容测试前未放电导致某些测量IC烧毁短路拉低了vcc,测测供电附近的二极管、三极管压降。

网友:
不通电首先修电源部分

网友:
你对照台湾富贵ELC-133的电路图修就行了。

网友:
不通电应该是最好修的,就怕不准

网友:
修不好了 要出手的话  吱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