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LA-520是什么型号的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25-07-02):
我有一个UPS,充电电压是15伏的,充电功率10瓦。手头有很多12伏电源适配器,就是找不到15伏的。于是准备把一个5伏2A的适配器改成15伏的。拆了变压器,增加次级绕组。事前忘记做准备工作,没有记录原来绕组的电感量,新增绕组也没数清楚匝数,辅助供电是多少伏。绕完后测量次级绕组是100uH,辅助绕组是10uH。不清楚匝比是否合适。开关电源芯片搜不到型号,不知道辅助电源供电范围。现求助大家,帮忙确认电源芯片型号,谢谢。

网友A:
看一下DIP8的管脚,能不能和这个对应上

http://img.chipfind.ru/pdf/fairchild/fsdm311.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DIP8的管脚,能不能和这个对应上

http://img.chipfind.ru/pdf/fairchild/fsdm311.pdf ...

这个丝印是DM311

网友:
5v改15v貌似工作量比较大吧?好多参数都得重新算,用12v的改简单些。

网友:
我猜是12V铅酸电池,接负载后充电电压应该在14V左右吧,建议还是用专用专电器,防止把电池充坏...

二○二五年七月二日

网友B:
手头有很多12伏电源适配器,就是找不到15伏的。于是准备把一个5伏2A的适配器改成15伏的............

为什么不是用12V的拿来改14.4V??????

而是动5V改14.4V??????????????

网友:
ups用电瓶充电电压13.8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很多12伏电源适配器,就是找不到15伏的。于是准备把一个5伏2A的适配器改成15伏的............

为什 ...

通常,高手都是这样操作的。
理由:挑战自我。还有是:挑战别人。

网友C:
这个变压器,好像是手工绕的

网友:
先拆为敬,结果线圈匝数没数,测电感来判定,这可有点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很多12伏电源适配器,就是找不到15伏的。于是准备把一个5伏2A的适配器改成15伏的............

为什 ...

试验性质,不想把好电源整破相了。这个5伏电源是螺丝紧固外壳,方便拆开。于是就选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变压器,好像是手工绕的

这就是我手工绕的,而且是没动铁芯的情况下绕的,所以绕的感观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变压器,好像是手工绕的

绕制的非常粗糙!

网友:
楼主,我只能说佩服两字了

网友:
5v 改 15v 稳压电路改动比较大,可靠性也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