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P8H61 MLX 主板所有USB无法识别

楼主(2025-07-02):
请教大神们,我有个华硕的P8H61 MLX主板所有USB无法识别,其他的硬盘,进系统,PS2的键盘鼠标都能识别正常,这个会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主板bios关闭了,拔掉bios电池过三分钟再看看

网友B:
是进系统不认还是BIOS里或者PE里也不认?系统里不认一般是驱动问题,重新装USB驱动,不然就是主板PCH芯片坏了,还要继续用可以考虑买个PCI-E转USB卡

网友C:
重装系统解决99%的问题

网友:
重装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进系统不认还是BIOS里或者PE里也不认?系统里不认一般是驱动问题,重新装USB驱动,不然就是主板PCH芯片坏 ...

二○二五年七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板bios关闭了,拔掉bios电池过三分钟再看看

BIOS我都重新升级了,也拔掉后备电池试过

网友:
还没看到你要讲什么问题。

网友D:
用过大功率的 保险烧了

网友:
会不会是插错位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我都重新升级了,也拔掉后备电池试过

进BIOS看看会不会都禁用了,以前的内网机好像都禁用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装系统解决99%的问题

不行,我重装系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进系统不认还是BIOS里或者PE里也不认?系统里不认一般是驱动问题,重新装USB驱动,不然就是主板PCH芯片坏 ...

插上U盘灯都不亮,进入系统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大功率的 保险烧了

有电路图吗?或者能告诉我是那个位号吗?

网友E:
我有一块技嘉H61-DS2主板,其他一切正常,就是无法关机,每次关机就自动变成重启,必须关机后马上切断电源。

与bios设置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块技嘉H61-DS2主板,其他一切正常,就是无法关机,每次关机就自动变成重启,必须关机后马上切断电源 ...

我知道原因 里面显卡设置关掉继承显卡功能 只用独显就行了。。我知道原因 里面显卡设置关掉继承显卡功能 只用独显就行了。。

网友:
测量一下USB有没有5伏电压,如果没有就检测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