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用了十几年的欧姆龙血压计hem-6111有问题了,拆解

楼主(2025-07-02):
2012年某东自营买的欧姆龙血压计hem-6111,当时花了329......
早两天突然不能用了,故障表现是显示屏显示字符变得很浅,按开始键有反应,可以听到“哒”一声,但没有听到充气声音。拆解看看

正面

标签

侧面有一个螺丝孔

取下螺丝

用力一掰就开了

可以看到主板、电机、传感器?

主板

芯片特写1

芯片特写2

安装网上的教程对焊点补焊,没效果,电机直接用3v供电测试也没问题,管子拔插了也没用,仍一边算了。。。。。。

楼主:
当时买的价格确实高啊

网友:
我去年买了一个这品牌的两百多一点。

网友:
换一个臂式血压计

网友A:
显示浅+电机哒的一声停止工作,感觉像是电力不足,检查下供电部分呢

网友:
有可能电机老化导致内部短路,把电压拉低了,你可以把电机线去掉一根再启动试试看,显示是否能正常。

网友:
认真修一下吧,毕竟不便宜

网友:
手腕式不准,再换个臂式的

网友:
没修扔一边啊?不符合数码之家爱折腾的精神

网友:
会不会电机的碳刷磨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浅+电机哒的一声停止工作,感觉像是电力不足,检查下供电部分呢

好的,改天认真查一下

网友:
我推测是振动导致焊点松动,电源带不动马达了,可以上可调电源看看工作电流

网友:
腕式的不是很准,还是用上臂式的好些。

网友:
据说腕式的准确度差点

网友:
同类型的我爸有一个,用几年了。就是开关键问题,换了,照样继续用!

网友:
腕式的不太准呀

网友:
供电问题,可惜你不会修,挂商城会有人收的。

网友:
前年买的欧姆龙上臂式,特别不准,个人原因也没有去换,扔一边了,也是三百多。

网友:
扔了吧,这个东西的核心是那个压力传感器,一般建议寿命是5年,过了5年就该换了,准确率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