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UNTANG 讯唐 随身 WIFI 踩坑,拆机

楼主(2025-07-02):
同事偶然得到一个随身WiFi,这东西坑爹的很。打开看看。

垃圾桶翻出来 盒子

背面

设备正面

扫码背后二维码,输入手机号,但是收不到验证码。同事说从没用过。

打开看看吧

打开上盖,只有一个电源按键,几个指示灯,几个电容。看样子高配是带屏幕的

背后,有屏蔽罩,打开

看看细节

sim 卡 周边,不知道能否换成自己的卡,还要刷程序,不懂不懂。

坛子高手指教指教,

……………………………………………………………………………………分割线…………………………………………………………………………………………………………………………

网友:
现在这种东西没搞头了

网友:
听说这玩意水深的很

网友A:
我也踩过坑,靠着不停的投诉终于挽回了一部分损失,如果想硬件改造,给你推荐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6060-1-1.html

网友:
好像有网卡绑定,得改程序还行。

网友:
一直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踩过坑,靠着不停的投诉终于挽回了一部分损失,如果想硬件改造,给你推荐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 ...

不懂,不会,算了

网友:
是不是已经倒闭咯

网友:
学习一下,不踩坑。。。

网友B:
随身WIFI几乎都会踩坑,因为经营的商家很多是个体的,它购买了一个流量池后就分包到网上销售,其实硬件很多是免费赠送,主要是赚取你的充值金,它们设计成不可直接充值,必须先充值余额后,用余额充值。充值后几乎只能上4G网络,没有5G,号称WIFI6,售后客服永远联系不到人工,全是机器人应答。其实随身WIFI最好用的就是使用手机的热点,你可以使用一个旧手机来作为随身WIFI

网友:
有没有推荐的,哪怕不能用了,能用的时候合适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身WIFI几乎都会踩坑,因为经营的商家很多是个体的,它购买了一个流量池后就分包到网上销售,其实硬件很多 ...

二○二五年七月二日

网友:
集成了SIM卡,但是额外能不能插卡,得看运气,以前都是可以用外插的,现在嘛……商家都已经算计精明了。

网友:
感兴趣过,后来觉得不靠谱就没出手。

网友:
中兴的方案啊

网友:
这东西水深

网友:
这板子设计的还挺多,有外置SIM卡槽,还设计的内存卡液晶屏。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把内置esim去掉,中星微方案的,改sn,去控,插流量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