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ESP32S3使用指南-IDF版_V1.6》第十五章 GPTIMER实验

楼主(2025-07-02):
第十五章 GPTIMER实验

通用定时器可用于准确设定时间间隔、在一定间隔后触发(周期或非周期的)中断或充当硬件时钟。通过本章的学习,开发者将学习到通用定时器的使用。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15.1 定时器简介
15.2 硬件设计
15.3 程序设计
15.4 下载验证

15.1 定时器简介
在上一章节中,我们介绍了定时器的一些基础知识,在这里便不再详细赘述了,请读者们自行阅读上一章节的内容,这一章节我们介绍一下ESP32的通用定时器。
1ESP32-S3的定时器基本参数
ESP32-S3芯片配备了两个通用定时器组,每组均包含两个通用定时器(例如Timer0Timer1等),且每个定时器都具备多个通道。通过明确指定定时器号和通道号,用户可以精准地选定所需的定时器和通道。每个定时器均支持独立编程,并且具备微秒级的精确时间中断生成能力。基本的定时器参数设置包括定时器号、通道号、预分频器配置、自动重新加载值的设定,以及定时器中断使能功能的开启。这些参数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配置选项,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15.1.1 定时器组
2ESP32-S3的通用定时器架构
我们先来学习通用定时器架构,通过学习通用定时器框图会有一个很好的整体掌握,同时对之后的编程也会有一个清晰的思路。
15.1.2 通用定时器架构
1)时钟选择器
每个定时器可通过配置寄存器TIMG_TxCONFIG_REGTIMG_Tx_USE_XTAL字段,选择APB时钟(APB_CLK)或外部时钟(XTAL_CLK)作为时钟源。
216位预分频器
时钟源经过16位预分频器分频,产生时基计数器使用的时基计数器时钟(TB_CLK)16位预分频器的分频系数可通过TIMG_Tx_DIVIDER字段配置,选取从265536之间的任意值。注意,将TIMG_Tx_DIVIDER0后,分频系数会变为65536TIMG_Tx_DIVIDER1时,实际分频系数为2,计数器的值为实际时间的一半。
需要注意的是:定时器必须关闭(即TIMG_Tx_EN必须清零),才能更改16位预分频器。在定时器使能时更改16位预分频器会造成不可预知的结果。
354位时基计数器
54位时基计数器基于TB_CLK,可通过TIMG_Tx_INCREASE字段配置为递增或递减。时基计数器可通过置位或清零TIMG_Tx_EN字段使能或关闭。使能时,时基计数器的值会在每个TB_CLK周期递增或递减。关闭时,时基计数器暂停计数。注意,TIMG_Tx_EN置位后,TIMG_Tx_INCREASE字段还可以更改,时基计数器可立即改变计数方向。
时基计数器54位定时器的当前值必须被锁入两个寄存器,才能被CPU读取(因为CPU32位)。向TIMG_TxUPDATE_REG写入任意值时,54位定时器的值开始被锁入寄存器TIMG_TxLO_REGTIMG_TxHI_REG,两个寄存器分别锁存低32位和高22位。当TIMG_TxUPDATE_REG被硬件清零,表明锁存操作已经完成,可以从这两个寄存器中读取当前计数值。在TIMG_TxUPDATE_REG被写入新值之前,保持寄存器TIMG_TxLO_REGTIMG_TxHI_REG的值不变,以供32位的CPU读值。
4)比较器
定时器可配置为在当前值与报警值相同时触发报警。报警会产生中断,(可选择)让定时器的当前值自动重新加载。54位报警值可在TIMG_TxALARMLO_REGTIMG_TxALARMHI_REG配置,两者分别代表报警值的低32位和高22位。但是,只有置位TIMG_Tx_ALARM_EN字段使能报警功能后,配置的报警值才会生效。为解决报警使能“过晚”(即报警使能时,定时器的值已过报警值),可逆计数器向上计数时,若定时器的当前值高于报警值(在一定范围内),或可逆计数器向下计数时,定时器的当前值低于报警值(在一定范围内),硬件都会立即触发报警。
15.2 硬件设计
15.2.1 例程功能
实现现象:程序运行后配置通用定时器,在一定的周期内触发报警事件。
15.2.2 硬件资源
1. LED
LED - IO1
2. 通用定时器
15.2.3 原理图
本章实验使用的通用定时器为ESP32-S3的片上资源,因此没有对应的连接原理图。
15.3 程序设计
15.3.1 程序流程图
程序流程图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一个工程的功能和实现的过程,对学习和设计工程有很好的主导作用。下面看看本实验的程序流程图:
15.3.1.1 GPTIMER实验程序流程图
15.3.2 GPTIMER函数解析
ESP-IDF提供了一套API来配置通用定时器。要使用此功能,需要导入必要的头文件:
#include "driver/gptimer.h"
接下来,作者将介绍一些常用的GPTIMER函数,这些函数的描述及其作用如下:
1,配置通用定时器
该函数用于配置通用定时器,其函数原型如下所示:
esp_err_t gptimer_new_timer(const gptimer_config_t *config,
gptimer_handle_t *ret_timer);
该函数的形参描述,如下表所示:
形参
描述
config
指向配置通用定时器的指针
ret_timer
通用定时器句柄类型。如果没有特定需求一般设置为NULL
15.3.2.1 函数gptimer_new_timer()形参描述
返回值:ESP_OK表示配置成功。其他表示配置失败。
下表是gptimer_config_t类型的结构体变量描述。
结构体
成员变量
可选参数
gptimer_config_t
clk_src
选择定时器的时钟源。
gptimer_clock_source_t 中列出多可用时钟,仅可选择其中
GPTIMER_CLK_SRC_APB
选择APB作为时钟源
GPTIMER_CLK_SRC_XTAL
选择XTAL作为时钟源
GPTIMER_CLK_SRC_DEFAULT
选择APB作为默认选项
设置定时器的计数方向,gptimer_count_direction_t 中列出多个支持的方向,仅可选择其中一种
GPTIMER_COUNT_DOWN
向下计数,即从655350
GPTIMER_COUNT_UP
向上计数,即从065535
设置内部计数器的分辨率。计数器每滴答一次相当于 1 / resolution_hz
intr_priority:
设置中断的优先级。设置为 0,则会分配一个默认优先级的中断,否则会使用指定的优先级。
设置是否将定时器中断源标记为共享源,默认为1。如果该参数设置为true1),那么多个定时器将共享同一个中断源。这意味着当其中一个定时器触发中断时,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将被调用,并且不同的定时器中断可以在同一个中断服务函数中进行处理。而如果intr_shared参数设置为false0),那么每个定时器都会有独立的中断源,并且将有一个相应的中断服务函数用于处理每个定时器的中断。
15.3.2.2 gptimer_config_t结构体参数值描述
完成上述结构体参数配置之后,可以将结构传递给 gptimer_new_timer() 函数,用以实例化定时器实例并返回定时器句柄。
2,计数值以及定时器周期
该函数用于配置通用定时器的计数值以及定时器周期,其函数原型如下所示:
esp_err_t gptimer_set_raw_count(gptimer_handle_t timer,
         unsigned long long value);
该函数的形参描述,如下表所示:
形参
描述
timer
计时器句柄由gptimer_new_timer创建
value
要设置的计数值
15.3.2.3 函数gptimer_set_raw_count()形参描述
返回值:ESP_OK表示配置成功,其他表示配置失败。
3,注册用户回调函数
该结构体用于注册用户回调函数,其结构体原型如下所示:
esp_err_t gptimer_register_event_callbacks(gptimer_handle_t timer,
           const gptimer_event_callbacks_t *cbs,            void *user_data);
该函数的形参描述,如下表所示:
形参
描述
timer
需要设置的定时器,计时器句柄由gptimer_new_timer创建
cbs
需要绑定的回调函数
user_data
用户的数据,将直接传递给回调函数
15.3.2.4 函数gptimer_register_event_callbacks ()形参描述
返回值:ESP_OK表示配置成功。其他表示配置失败。
定时器启动后,可动态产生特定事件(如“警报事件”)。如需在事件发生时调用某些函数,便可通过该函数将函数挂载至中断服务例程(ISR)。
4,定时器报警,设置报警动作
该函数用于配置通用定时器报事件警,其函数原型如下所示:
esp_err_t gptimer_set_alarm_action(gptimer_handle_t timer,
             const gptimer_alarm_config_t *config);
该函数的形参描述,如下表所示:
形参
描述
timer
指向配置通用定时器的指针
config
指向通用定时器报警配置的指针类型。报警配置,尤其是将配置设置为NULL意味着禁用报警功能
15.3.2.5 函数gptimer_set_alarm_action()形参描述
返回值:ESP_OK表示配置成功,其他表示失败。
该函数使用gptimer_alarm_config_t类型的结构体变量传入gptimer外设的报警配置参数,该结构体的定义如下所示:
/**
* @brief 通用定时器报警配置
*/
typedef struct {
    uint64_t alarm_count;                  /* 报警目标计数值 */
    uint64_t reload_count;                 /* 报警重新加载计数值 */
    struct {
        uint32_t auto_reload_on_alarm: 1;/* 报警事件发生后立即通过硬件重新加载计数值 */
    } flags;        /* 报警配置标志 */
} gptimer_alarm_config_t;
5,使能定时器
该函数用于配置通用定时器报事件警,其函数原型如下所示:
esp_err_t gptimer_enable(gptimer_handle_t timer);
该函数的形参描述,如下表所示:
形参
描述
timer
创建的定时器句柄
15.3.2.6 函数gptimer_enable()形参描述
返回值:ESP_OK表示配置成功,其他表示失败。
此函数将把定时器驱动程序的状态从初始化切换为使能状态如果 gptimer_register_event_callbacks() 已经延迟安装回调服务函数,此函数将使能回调服务函数。
6,启动定时器
该函数用于配置通用定时器报事件警,其函数原型如下所示:
esp_err_t gptimer_start(gptimer_handle_t timer);
该函数的形参描述,如下表所示:
形参
描述
timer
创建的定时器句柄
15.3.2.7 函数gptimer_enable()形参描述
返回值:ESP_OK表示配置成功,其他表示失败。
我们使能了定时器之后,并没有代表定时器已经开始运行,还需要通过调用 gptimer_start() 函数使内部计数器开始工作。
15.3.3 GPTIMER驱动解析
IDF版的06_gp_timer例程中,作者在06_gp_timer \components\BSP路径下新增了一个GPTIM文件夹,用于存放gptim.cgptim.h这两个文件。其中,gptim.h文件负责声明GPTIM相关的函数和变量,而gptim.c文件则实现了GPTIM的驱动代码。下面,我们将详细解析这两个文件的实现内容。
1gptim.h文件
/* 参数引用 */
typedef struct {
    uint64_t event_count;
} gptimer_event_t;
extern QueueHandle_t queue;
/* 函数声明 */
void gptim_int_init(uint16_t counts, uint16_t resolution); /* 初始化通用定时器 */
bool IRAM_ATTR gptimer_callback(gptimer_handle_t timer,
         const gptimer_alarm_event_data_t *edata,
         void *user_data);    /* 定时器回调函数 */
2gptim.c文件
/**
* @brief       初始化通用定时器
* @param       counts: 计数值
* @param       resolution: 定时器周期,resolution = 1s = 1000000μs
(此处,定时器以微秒作为计算单位,)
* @retval
*/
void gptim_int_init(uint16_t counts, uint16_t resolution)
{
    gptimer_alarm_config_t alarm_config;
    uint64_t count;
    /* 配置通用定时器 */
    ESP_LOGI("GPTIMER_ALARM", "配置通用定时器"); /* 创建通用定时器句柄 */
    gptimer_handle_t g_tim = NULL;
    gptimer_config_t g_tim_handle = {
        .clk_src = GPTIMER_CLK_SRC_DEFAULT,  /* 选择定时器时钟源 */
        .direction = GPTIMER_COUNT_UP,       /* 递增计数模式 */
        .resolution_hz = resolution,         /* 计数器分辨率 */
    };
        gptimer_event_callbacks_t g_tim_callbacks = {
        .on_alarm = gptimer_callback,        /* 注册用户回调函数 */
    };
    alarm_config.alarm_count = 1000000;      /* 报警目标计数值 */

/* 创建新的通用定时器,并返回句柄 */
ESP_ERROR_CHECK(gptimer_new_timer(&g_tim_handle, &g_tim));
/* 创建一个队列,并引入一个事件 */
    queue = xQueueCreate(10, sizeof(gptimer_event_t));

    if (!queue)
    {
        ESP_LOGE("GPTIMER_ALARM", "创建队列失败");  /* 创建队列失败 */
        return;
    }
    /* 设置和获取计数值 */
    ESP_LOGI("GPTIMER_ALARM", "设置计数值");
    ESP_ERROR_CHECK(gptimer_set_raw_count(g_tim, counts));  /* 设置计数值 */
    ESP_LOGI("GPTIMER_ALARM", "获取计数值");
    ESP_ERROR_CHECK(gptimer_get_raw_count(g_tim, &count));   /* 获取计数值 */
    ESP_LOGI("GPTIMER_ALARM", "定时器计数值: %llu", count);
    /* 注册事件回调函数 */
ESP_ERROR_CHECK(gptimer_register_event_callbacks(g_tim,
&g_tim_callbacks,
queue));
    /* 设置报警动作 */
    ESP_LOGI("GPTIMER_ALARM", "使能通用定时器");
    ESP_ERROR_CHECK(gptimer_enable(g_tim)); /* 使能通用定时器 */
/* 配置通用定时器报警事件 */
    ESP_ERROR_CHECK(gptimer_set_alarm_action(g_tim, &alarm_config));
    ESP_ERROR_CHECK(gptimer_start(g_tim));  /* 启动通用定时器 */
}
/**
* @brief       定时器回调函数
* @param
* @retval
*/
bool IRAM_ATTR gptimer_callback(gptimer_handle_t timer,
const gptimer_alarm_event_data_t *edata,
void *user_data)
{
    BaseType_t high_task_awoken = pdFALSE;
    queue = (QueueHandle_t)user_data;
    /* 从事件数据中检索计数值 */
    gptimer_event_t ele = {
        .event_count = edata->count_value
    };
    /* 可选:通过操作系统队列将事件数据发送到其他任务 */
    xQueueSendFromISR(queue, &ele, &high_task_awoken);

    /* 重新配置报警值 */
    gptimer_alarm_config_t alarm_config = {
        .alarm_count = edata->alarm_value + 1000000, /* 在接下来的1秒内报警 */
    };
    gptimer_set_alarm_action(timer, &alarm_config);

    /* 返回是否需要在ISR结束时让步 */
    return high_task_awoken == pdTRUE;
}
对于大多数通用定时器使用场景而言,应在启动定时器之前设置警报动作,但不包括简单的挂钟场景,该场景仅需自由运行的定时器。设置警报动作,需要根据如何使用警报事件来配置gptimer_alarm_config_t的不同参数:
①:gptimer_alarm_config_t::alarm_count设置触发警报事件的目标计数值。设置警报值时还需考虑计数方向。尤其是当gptimer_alarm_config_t::auto_reload_on_alarmtrue时,gptimer_alarm_config_t::alarm_countgptimer_alarm_config_t::reload_count不能设置为相同的值,因为警报值和重载值相同时没有意义。
②:gptimer_alarm_config_t::reload_count代表警报事件发生时要重载的计数值。此配置仅在gptimer_alarm_config_t::auto_reload_on_alarm设置为true时生效。
③:gptimer_alarm_config_t::auto_reload_on_alarm标志设置是否使能自动重载功能。如果使能,硬件定时器将在警报事件发生时立即将gptimer_alarm_config_t::reload_count的值重载到计数器中。
要使警报配置生效,需要调用gptimer_set_alarm_action()。特别是当gptimer_alarm_config_t设置为NULL时,报警功能将被禁用。
定时器启动后,可动态产生特定事件(如“警报事件”)。如需在事件发生时调用某些函数,请通过gptimer_register_event_callbacks()将函数挂载到中断服务例程(ISR)gptimer_event_callbacks_t中列出了所有支持的事件回调函数:gptimer_event_callbacks_t设置警报事件的回调函数。由于此函数在ISR上下文中调用,必须确保该函数不会试图阻塞(例如,确保仅从函数内调用具有ISR后缀的FreeRTOSAPI)。函数原型在gptimer_alarm_cb_t中有所声明。也可以通过参数user_data,将自己的上下文保存到gptimer_register_event_callbacks()中。用户数据将直接传递给回调函数。
此功能将为定时器延迟安装中断服务,但不使能中断服务。所以,请在gptimer_enable()之前调用这一函数,否则将返回ESP_ERR_INVALID_STATE错误。
15.3.4 CMakeLists.txt文件
打开本实验BSP下的CMakeLists.txt文件,其内容如下所示:
set(src_dirs
            GPTIM
            LED)
set(include_dirs
            GPTIM
            LED)
set(requires
            driver
   esp_timer)
idf_component_register(SRC_DIRS ${src_dirs}
INCLUDE_DIRS ${include_dirs} REQUIRES ${requires})
component_compile_options(-ffast-math -O3 -Wno-error=format=-Wno-format)
上述的红色GPTIM驱动需要由开发者自行添加,以确保GPTIM驱动能够顺利集成到构建系统中。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依赖库(requires)需要添加上ESP32-S3定时器定时器的库,这一步骤是必不可少的,它确保了GPTIM驱动的正确性和可用性,为后续的开发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5.3.5 实验应用代码
打开main/main.c文件,该文件定义了工程入口函数,名为app_main。该函数代码如下。
/**
* @brief       程序入口
* @param
* @retval
*/
void app_main(void)
{
    uint8_t record;
    esp_err_t ret;
    gptimer_event_t g_tim_evente;
    ret = nvs_flash_init();       /* 初始化NVS */
if (ret == ESP_ERR_NVS_NO_FREE_PAGES ||
     ret == ESP_ERR_NVS_NEW_VERSION_FOUND)
    {
        ESP_ERROR_CHECK(nvs_flash_erase());
        ret = nvs_flash_init();
    }
    led_init();       /* 初始化LED */
    gptim_int_init(100, 1000000);  /* 初始化通用定时器 */
    while (1)
    {
        record = 1;
     /* 打印通用定时器发生一次计数事件后获取到的值 */
        if (xQueueReceive(queue, &g_tim_evente, 2000))
        {
            ESP_LOGI("GPTIMER_ALARM",
        "定时器报警, 计数值: %llu",
     g_tim_evente.event_count);
            record--;
        }
        else
        {
            ESP_LOGW("GPTIMER_ALARM", "错过一次计数事件");
        }
    }
    vQueueDelete(queue);
}
从上面的代码中可以看到,通用定时器的计数值为100,定时器周期设置为1000000微秒并通过创建消息队列的方式引入一个定时器事件。
15.4 下载验证
在完成编译和烧录操作后,可以看到板子上的LED在闪烁,在一定周期内串口打印输出定时器报警事件,报警值以及计数值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