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摩飞真空塑封机,过余设计太多

楼主(2025-07-02):
摩飞真空机不好用了拆开看看,网上到处找不到拆机图,估计是卡扣的,硬拆开了,有很多地方是过余设计,并不合理,来一起看看吧:总结一下,用料还不错,设计上结构有缺陷,还有很多多余设计,功能倒是不错,话说塑封机大家都拿来做什么用?

楼主:
第一次发带图的,编辑起来怪麻烦的e,很多描述没有了,有问题可以私信联系

网友:
谢谢分享,没用过这种工具

网友A:
管子里还有弹簧

网友B:
这种东西就是想用的时候没有,真买了又放着吃灰

网友:
食品打包用,端午节的时候包了一些粽子,用袋子密封起来了,放冰箱
像平常晒的一些干货,也可以用密封袋装起来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就是想用的时候没有,真买了又放着吃灰

确实是这样,一年用不了几回,家里东西越买越多,大房子无所谓了,就怕丢角落里当杂物了

网友:
这物件好用的话,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里还有弹簧

负压怕把管子吸扁吧

网友:
同一个设计用的不同的外壳 通用设计 不是多余 只能说用料还不算坑人 每一个设计都是有他存在的意义

网友C:
管子里这小弹簧,能撑住几个压?省钱设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里还有弹簧

看管子里有弹簧?我怎么看不见?

网友:
之前买过一个封口抽真空的,还没用过

网友:
不是多余设计,是一次建模,应对多种型号

网友:
坏了好久 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发带图的,编辑起来怪麻烦的e,很多描述没有了,有问题可以私信联系 ...

最近特地买了个这玩意儿,不知道内部啥样子,谢谢楼主分享。
就是抽气泵和加热封口2大部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管子里这小弹簧,能撑住几个压?省钱设计啊。

真空最多承受1个大气压,随便一根弹簧支撑厚胶管即可,若是打正压那么胶管就要有强度了~譬如接自来水角阀的软管都要编织金属丝外套来承压~虽然自来水也没多少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空最多承受1个大气压,随便一根弹簧支撑厚胶管即可,若是打正压那么胶管就要有强度了~譬如接自来水角阀 ...

自来水一般2.5-4个大气压入户。

网友:
也买过类似的,第一台有问题,又给补发了一台,用过两次,当时封的挺好的,过几天就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