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宝马3系F35安装改进手刹拉线支架

楼主(2025-07-02):
去年12月保养的时候发现的手刹拉线支架断裂了,当时问了下这玩意多少钱,4配件也就70多,但是工费巨贵要800以上,原因要拆装排气管、拆装传动轴、拆装油箱等等,之后一直拖拖拖到年后看见小黄鱼有不锈钢的加强件,直接买回来了,然后又拖延症到今年端午了才换上,拖延症嘛现在才发,哈哈,现在这个支架已经从年初几十掉到个位数了,推荐1系F20、2系F23/F87、3系F35/F30/F34、4系等有相同问题的安装就完了,避免传动磨断手刹拉线。

系统图就是这个支架

原厂支架实物,塑料的年限长了肯定都要断

安装位置,在油箱上面,所以要下油箱

发现时已经断了

小黄鱼买的

直接在原有支架上加装就可以

安装时拆掉隔热板几个螺丝,手伸进去用活板安装,空间有限小快 小棘轮都不行
这安装上基本不会再出现问题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些看不懂

网友A:
现在新出的小车很少用拉线手刹了都是电子手刹为主。

网友B:
都开bmw了,也不让修理厂整点儿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开bmw了,也不让修理厂整点儿钱啊!

是不是越贵的车,工时费用越高啊

网友:
这东西造的就没想会坏掉,但实际上估计坏的不少吧,不然不会有人开模制造这么个加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越贵的车,工时费用越高啊

对啊,不仅工时费贵,配件价格也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啊,不仅工时费贵,配件价格也高啊!

对对对,前几天学了个词叫什么零整比,看手机视频上有一个车八万多,出了事故4给修好了要十好几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对对,前几天学了个词叫什么零整比,看手机视频上有一个车八万多,出了事故4给修好了要十好几万 ...

豪车的零整比都非常高,尤其是大众系的

网友:
那张支架图不知为啥一直加载不出来

网友D:
网上的处理视频就是用轧带绑一下就可以,宝马车不坑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的处理视频就是用轧带绑一下就可以,宝马车不坑穷人。

扎带治标不治本,扎带老化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出的小车很少用拉线手刹了都是电子手刹为主。

所以新3系电子手刹被喷没有驾驶乐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新3系电子手刹被喷没有驾驶乐趣了

我个人也很喜欢机械手刹,但是不喜欢有驾驶乐趣的手动挡,以前开货车上坡跨级降档需要空档轰油门否则很难挂上档。

网友:
自已动手,又省两箱油,估计厂家也没想到,它居然会在多年后坏掉。网上各种大神是真多。

网友:
这玩意对塑料是情有独钟,时间稍长 就 各种老化,怀疑厂家故意使坏。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了~自己动手就是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扎带治标不治本,扎带老化更快

有白钢的扎带

网友:
看到最后才发现,就是个拉线固定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