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维迈通V1098a头盔蓝牙耳机

楼主(2025-07-02):
这蓝牙耳机买了有十年了,有段时间没用,电池饿死了,。
最近想买个头盔,看了一圈耳机都太贵。
这个换个电池应该还可以用,主要就是接电话,应该问题不大。
拆开看看电池多大。
顺便记录下。

主体正面

主体背面

下部接耳机和麦的是Mini usb接口
圆的是和对讲机接的k线接口

后面还有个Micro USB接口是充电的

白色装饰盖
硅胶防水套
平的后盖板是压硅胶套防水的
还有个不锈钢丝卡子,卡在头盔侧面的

能看到三个接口  Mini usb接口 k线接口 Micro USB接口
开关机接电话、音量大小 三个按键

电池是502030的尺寸,看了下最大换602045以下都可。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分类的很少见,学习学习。。。

网友A:
这种电池还能激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还能激活么?

换一个大的,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B:
没看明白,使用的时候还要再接个耳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使用的时候还要再接个耳机吗?

那个Mini usb接口,接一个耳机和麦的一体线,固定在头盔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Mini usb接口,接一个耳机和麦的一体线,固定在头盔里面。

看起来有点不平常,是特殊行业使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有点不平常,是特殊行业使用的吗?

现在很普通的,就是带头盔骑车的时候可以接电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很普通的,就是带头盔骑车的时候可以接电话。

感谢楼主回复,还是要注意安全在骑行的时候

网友C:
原来这个是夹在头盔上的,夏盔好夹,全封闭的冬盔不知道咋夹

网友:
第一次见头盔蓝牙

网友D:
这个就是安装在摩托车头盔里的蓝牙耳麦,骑行时解放双手接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这个是夹在头盔上的,夏盔好夹,全封闭的冬盔不知道咋夹

老式的是夹的,新式的都是用双面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安装在摩托车头盔里的蓝牙耳麦,骑行时解放双手接电话。

就这个意思,还可以听歌,听导航

网友:
摩友圈里的知名品牌,

网友E:
外接了话筒,骑行的时候,风噪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接了话筒,骑行的时候,风噪不大吗?

用海绵麦套 听个声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吧

网友:
原来是半有线式的蓝牙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