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接触器

楼主(2025-07-02):
看维修间垃圾箱里捡的,应该是380V

一个大弹簧

中间是线圈

拆出的铜线,估计100克

网友:
钱就是这样挣的吗?还不错嘛,100克估计能管8元,以前组装过大型充电机,用了不少大电流交流接触器,

网友:
铜丝不少啊

网友A:
一直没看懂这些玩意是咋工作的,比如能电吸合,时间有时候比较长,那不是短路了么?

二○二五年七月二日

网友:
还有银点吗?

网友:
这个好,拆下的铜能卖钱,还有据说这都是使用的银触点,那个是不是更贵?
拆了卖铜,拆了卖银
卖银?我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看懂这些玩意是咋工作的,比如能电吸合,时间有时候比较长,那不是短路了么?

a1  a2 是线圈触电,  线圈通电,磁铁吸合,不就通了吗?
电磁铁一个啊 长时间通电就是发热而已。

网友:
收破烂的竟然不收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  a2 是线圈触电,  线圈通电,磁铁吸合,不就通了吗?
电磁铁一个啊 长时间通电就是发热而已。 ...

是的,线圈很多圈,拆了好久

网友:
动触那边的压片呢?这少东西啊。

网友C:
这种一条大弹簧的还真没见过,都是4角4根小弹簧支撑动触点衔铁。
铁芯中的短路环也变身铝质的了?
接触器里的线圈漆包线很不错的,有一次微波炉风扇坏了,就用了半个接触器线圈绕好的~
先前接触器触点都是圆形的说是能打银戒指,这种方形的不知也能打戒指不?

网友:
动手就有回报,既丰富了知识还有资金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条大弹簧的还真没见过,都是4角4根小弹簧支撑动触点衔铁。
铁芯中的短路环也变身铝质的了?
接触器里 ...

美得你,我觉得即使是银也是镀的...

二○二五年七月二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条大弹簧的还真没见过,都是4角4根小弹簧支撑动触点衔铁。
铁芯中的短路环也变身铝质的了?
接触器里 ...

那种大电流的方形的触点是银的,会有一个方块镶在触片上

网友:
触点不是银点吗380的接触器?

网友:
最近刚刚拆了4个交流接触器线圈,用来绕我的6P1单端推挽,昨天晚上刚刚绕完了2个线包。

网友:
看着这个触点都好像都烧蚀了

网友:
烧坏了,没用了。

网友:
带的负荷有点大,触点烧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