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现新香蕉头,真不错

楼主(2025-07-02):
发现这种航模香蕉头,买回来试试看,发现真不错,镀金的,颜色跟那种黄水明显区别应该真金,最主要是短,能比那种香蕉头短三分之一,可以容纳6MM的线,就是不好焊接和安装,需要大功率烙铁和小夹具锤子才能完美安装。

网友A:
这种线不能弯,还是拐头的好用

网友:
香蕉个芭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不能弯,还是拐头的好用

没有好看好用的弯头,就那一种又大又笨又丑

网友:
4mm的香蕉插 航模上用的多,一般做电调供电插头

网友:
成品图,没看到拆解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链言锤

搜航模香蕉头

网友:
看着不错  等你成功的消息

网友C:
那来的镀金,镀铜就不错了

网友:
这几把孩子~乱说什么!

网友D:
要啥头啊,我看别人都是直接拆表把线焊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来的镀金,镀铜就不错了

你把楼主的美梦击破了,要不要这么残酷啊!

网友F:
灯笼头,还是香蕉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楼主的美梦击破了,要不要这么残酷啊!

美梦啥呀,镀黄水拿出来用不了几天就颜色变深了,这个头颜色和美凌表笔的镀金头一样,不会变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来的镀金,镀铜就不错了

金铜还是能分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啥头啊,我看别人都是直接拆表把线焊上

那样太粗糙了,没有前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灯笼头,还是香蕉比较好

我认为香蕉头较好,灯笼头平时是松的,待插入连接时才压紧,有两层接触面,香蕉头是压紧在杆子上的,使用时只有一层接触面,显然灯笼头的接触电阻要大一些,而且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也大一些。

网友:
我都是把灯笼头一头焊在杆子上的,避免接触不良。

网友:
镀真金的香蕉头还是购买POMONA、MC、戴龙DELTRON、赫斯曼Hirschmann的,国产的至高、甬威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