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想买个压线钳,业余玩,看花了眼,想请坛友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2025-07-02):
以前有所谓的万能的,不好用,想弄个稍微专业点的玩玩。看来看去,越看越迷糊。目前看着有个68B似乎不错,业余纯玩不要太贵的也不能太差,线切割的也可以考虑,但是貌似线切割的没有68B这个型号。感觉68B能压的种类最多,可玩性高。请有经验的坛友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买过58B的,不便宜25块钱呢!

网友B:
考不考虑压网线头?

网友C:
我们车间都不用国产压线钳,以前用国产的,每个月都要换新的

网友D:
我最近也在看压线钳,目前看中这个了,主要是因为它有个箱子方便收纳。

网友:
一年压10个端子,和一天压几百个端子的需求是不同的,所以没法推荐,我是前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不考虑压网线头?

另外有网线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车间都不用国产压线钳,以前用国产的,每个月都要换新的

业余玩的,非生产力工具,进口的太贵了,买个国产的好点的足够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看压线钳,目前看中这个了,主要是因为它有个箱子方便收纳。
...

这个太占地方太有仪式感了吧,我喜欢用完了随手一丢,再用时哗啦哗啦去工具堆里找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58B的,不便宜25块钱呢!

68B也这个价。。

网友:
你要压什么端子,如果都不大,可以买把钳子配上一堆钳口,用的多就要另说了

网友E:
端子压线钳还是应该购买线切钳口的。

推荐通用型号2549,5557宫田端子推荐28B,6.3/4.8/2.8插簧端子推荐58B,杜邦/莫仕插簧端子推荐3220M。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端子压线钳还是应该购买线切钳口的。

推荐通用型号2549,5557宫田端子推荐28B,6.3/4.8/2.8插簧端子推荐5 ...

2549可以压6.3/4.8/2.8插簧端子吗?

网友:
业余使用钳子无所谓,主要是钳口,一定要选线切割的,不然很难压出理想的效果

网友:
钳好说,插接端子也良莠不齐,大部分太薄,买过一种厚的,压接槽太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2549可以压6.3/4.8/2.8插簧端子吗?

压6.3/4.8/2.8插簧端子用58B,2549凹槽小了。

网友F:
我都是尖嘴钳加锡焊,非专业人士,真的需要这玩意吗? 在我看来,这玩意不是太冷门,网线钳都比这有用,虽然网线我也是用一字起子敲的。。。

网友:
线切割钳口精度高,铸造钳口压大点的端子可以凑合。

网友:
其实有些工具可买可不买,就不要买了;当然,抚摸党除外,你愿意买就买吧;就为了压几个端子,尖嘴钳,老虎钳,就是拿个小锤子砸紧就够了,焊锡一堆,很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尖嘴钳加锡焊,非专业人士,真的需要这玩意吗? 在我看来,这玩意不是太冷门,网线钳都比这有用,虽 ...

你太牛了,网线钳都舍不得买。如果焊手机CPU,是不是连热风枪也舍不得买,一根根飞线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