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All-in-One - 20-c202cn 拆机

楼主(2025-07-02):
HP All-in-One - 20-c202cn

一体机(All-in-One PC)
发布时间:2015年左右

处理器:
Intel Celeron J1800 双核(2.41GHz,低功耗)。
内存:
4GB DDR3(双插槽)。
存储:
500GB 机械硬盘(HDD,5400 RPM)。
显卡:
集成显卡(Intel HD Graphics)。
光驱:
配备 DVD 刻录机。
尺寸:19.5 英寸
分辨率:1600×900(HD+),非全高清(FHD)。
面板类型:TN 面板,视角和色彩表现一般。
内置音箱(辣鸡音质,听个响得了)。
USB 2.0/3.0、HDMI输出、RJ-45网口、耳机/麦克风插孔。
硬盘可更换,但是只有一个SATA接口,如果舍弃光驱还可以在光驱位加一块固态。

已停产,用来在家里听个课办个公还是完全够用的。

首先拆除底座的两颗螺丝

然后拆除底座固定架上这个位置的螺丝,否则无法拆机!!!!

从两侧下手敲开,这个机型还挺好拆的。

敲开四周后轻松打开,机子还好,就是拓展性太差了。
1.光驱位  2.内存插槽  3.硬盘位

简单吹吹擦擦,风扇加油,换上固态,装WIN10满血复活

网友:
换固态 是 快

网友:
买过一个J1800的小主机,经测试性能实在是弱鸡,只有轻量办公可以用...

二○二五年七月二日

网友:
换个固态,加条内存,快很多的

网友:
头一次看到一体机的内部

网友:
一体机节约空间,办公用还行

网友:
办公足够了

网友:
一体机的性能太差了

网友:
电子辣鸡来着,刚买的时候就是

网友:
想起以前的all in one 主板

网友:
主板可以做黑群

网友:
谢谢拆机分享,一体机长这样,长见识了。

网友:
HP All-in-One - 20-c202cn

网友:
换固态,性能提升不少,又可再战几年。

网友:
很紧凑,但感觉还是后挂nuc好,起码升级方便

网友:
一体机换个固态来看电视还马马虎虎

网友:
换固态,开机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