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最近想搞个并网太阳能发电,大家来谈谈

楼主(2025-07-02):
之前有个离网发电,由于功率太小(也就100W吧)只能给家里的路由,光猫做电源,再就是给家里的灯做电源,还不够用。大家也知道离网光伏发电蓄电是个大问题,发出的电钱除去电池和板子等等的费用比用公频电还贵,根本没有实际意义。但并网的话少用电池少或不用电池都可以,好象值得试试。200W太阳能板全新的买了四块,并网逆变器600W的买了两个,电是发出来了,可怎么防逆流和把剩余电存到电池里都是问题
,并网逆变器没有485接口,不知得用什么最简单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能把防逆流和余电存贮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大多可以来玩玩了,因为发出的电钱就比支出多不少而有实际的经济价值了!

  • · wifi|主题: 42, 订阅: 11

网友A:
这么小的功率并网,人家同意不?

网友:
400w还是自己搞个废旧电动车电池吧  简单省心还耐用

网友B:
逆变器不是可以设置电池优先、太阳能板优先和市电优先这些选项吗?
你那四块板是直接并联吗,还是要通过什么设备?

网友C:
这么小的功率,满额运行也不够一个空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功率并网,人家同意不?

不是我想并网,尔是并网发电在正常有公频电的用户比离网有很多优势!比如说冰箱,冰柜这些常年用的电器如果离网的话,必须得有大容量电池和大功率逆变器,而并网就不用了,而且你的太阳能板发出的电与电网并联后也特别稳定!太阳能板的数量也可多可少,发多少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功率并网,人家同意不?

并网发电时我只要不让发出的电逆流到电网,自己全用了的话电业局也不管你呀,谈的不就是怎么防逆流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变器不是可以设置电池优先、太阳能板优先和市电优先这些选项吗?
你那四块板是直接并联吗,还是要通过什 ...

我这个逆变器是双路DC输入单路输出,单路300W双路600W的DC输入,电压是25至55V吧,那太阳能板最少也得两串,单块电池板空载电压26V,串联后带载的话三四十伏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功率,满额运行也不够一个空调吧

一个空调不是问题,十个也没事,因为并网时你发出的电就是个补充!可跟具自己家的用电量来选择多大的板子,小就少省电费呗!发多少电就省多少。

网友D:
你这个叫离网吧。并网是把多余的电卖给电网

网友E:
这么小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叫离网吧。并网是把多余的电卖给电网

不是的,并网也可以不卖电的,卖电就没有逆不逆流的问题了,逆的越多卖的钱越多。

网友:
逆变器买错了,用不了,并网发电原理他就是要比市电电压高,往外送电的,根本没有防逆流装置。得混网逆变器,但是,得电池支撑,何况你又这么小功率,别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功率?

我是想先小规模运行一下,看差多少再补上,如果只买板子和微逆花不了几个钱。

楼主:
我有1000w的太阳能板,平时就足够了的,想把白天剩佘的电存电池里晚上再利用一下。太多了用不了也不能卖有啥用,存蓄电太费钱,不合算!想再加一套风力发电与太阳能做互补这样会更好。

网友F:
你的当地允不允许并网?有的地区已经不允许。

网友G:
意思是防逆流?
白天太阳足时太阳能板发电给家里的电器用,发电量不足时自动切换到市电上去?
太阳能发的电不逆流到电网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当地允不允许并网?有的地区已经不允许。

并网审批是不可能的,别说咱这点电,就是离我们这不是太远的那一大片大风车愣是在那干放了好几年没转!太难办了。

网友:
纯折腾
真正并网,不用考虑那些问题。

假并网,其实是双电源无缝切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意思是防逆流?
白天太阳足时太阳能板发电给家里的电器用,发电量不足时自动切换到市电上去?
太阳能发的电 ...

是白天发的800W电并网时,如果正在使用2000W的用电器,这时电表显示正在使用1200W,自发的800W就补充在电网里用了。当白天发电800W电并网时,如果辽在使用300W的用电器时,那500W就逆流到公网上了,人家电业局不但不给钱,还得处理你,说你破坏了电网环境!所以得防止发的电到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