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爱同学坏了,求问这个五脚元件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5-07-02):
如题,小爱同学坏了,不通电,测了一下貌似有短路的地方,查到这个元件,应当是个电源变换元件,三条脚那一面的两个脚有短路,板上其它同样5个角的元件都不是短路 的,因此推断这个元件坏了,但元件太小了,型号标的不全,不知道型号参数,有谁知道指点一下吧,就下图中圈里这个元件

网友:
小爱童鞋姓钟吧

网友A:
不一定它坏了,查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B:
根据目标右侧dc-dc丝印qG**查询应为silergy(矽力杰)的 SY8120

pcb设计时一般都喜欢用一个厂商的产品,据此推测目标芯片为dc-dc降压芯片:SY8088IAAC

丝印应该为bP**,与图片相符,可参考下面的原理图测量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它坏了,查一下外围电路

大概率是这个坏了,按楼下哥们的图,我现在是2与3脚是短路的,看外围电路其它件坏不应当短路,除非是用这个供电的后面电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目标右侧dc-dc丝印qG**查询应为silergy(矽力杰)的 SY8120

谢谢,我买一个这个型号装上去试试

楼主:
姓钟是啥梗?本个表示英雄不问出处,不管小爱姓啥,爱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姓钟是啥梗?本个表示英雄不问出处,不管小爱姓啥,爱就完了

中小爱,人*的名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率是这个坏了,按楼下哥们的图,我现在是2与3脚是短路的,看外围电路其它件坏不应当短路,除非是用这 ...

最常见的故障是后面的贴片陶瓷电容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根据目标右侧dc-dc丝印qG**查询应为silergy(矽力杰)的 SY8120

大佬太强了,这就叫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太强了,这就叫专业

坛子里有不少大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常见的故障是后面的贴片陶瓷电容短路了

看网上说的,也是说有小电容短路的,查了一下,把短路的拆掉一个,发现不是电容的问题,往前查,貌似这个U3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芯片?!!!

旁边有个电感,大概率是个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