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威线性可调电源TPR-3030D,短路电流只能最大15安

楼主(2025-07-02):
拆机研究两天了,还没有找到故障原因,数码之家大神多,指导一下

楼主:
带上一般负载正常

网友:
这个做工就不错了,不错不错不错,重量也不轻

网友A:
测一下电流  然后看一下电位器

网友B:
短路电流只能最大15安
电源的最大电流是30A,30A电流时,是不能用短路法去测试的,
短路时,电压为0V,体育老师也会知道还有30A电流吗?

网友C:
电流是不能用短路法去测试

网友:
这变压器次级能输出30安电流?

网友:
短路电流30A不得焊上

网友D:
看变压器还不小,不知最高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短路电流只能最大15安
电源的最大电流是30A,30A电流时,是不能用短路法去测试的,
短路时,电压为0 ...

是不是说最低1Ω负载时,能达到30v30a?
如果0.5Ω负载,是不是就达不到最高30a电流(15v30a)?
也许系统识别出短路,会限制电流到最大电流的一半?感觉这说法太牵强。我的电源是60v8a的,如果设定最高8a电流,短路后直接就显示恒流8a,电压也就0.0x伏。

网友:
好像设计值就是这样

网友:
大方牛看起来不错

网友:
短路和最大好像不一样吧。你带负载测试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电流只能最大15安
电源的最大电流是30A,30A电流时,是不能用短路法去测试的,
短路时,电压为0 ...

可以的,把电压调到5V以下就行。线性可调电源调整限流,都是短路调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电流  然后看一下电位器

4个电位器全换新的,台湾产的,质量还可以,缺点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电流只能最大15安
电源的最大电流是30A,30A电流时,是不能用短路法去测试的,
短路时,电压为0 ...

5V以下是可以短路的,线性电源就是这个优点,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是不能用短路法去测试

调流就要5V以下短路,才能调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变压器还不小,不知最高输出电压是多少?

0-30v。我调了一下,最大可以到36v

网友:
赶紧仅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说最低1Ω负载时,能达到30v30a?
如果0.5Ω负载,是不是就达不到最高30a电流(15v30a)?
也许系统 ...

有一台同型号的,咸鱼上淘的坏电源,280元,修好了,短路是可以到30A的,不过那一台成色没这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