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是不是摇动里面都会有响声?

楼主(2025-07-02):
新买的保护器,摇动有响声,把4个接口螺丝上紧再摇还响,怕质量有问题退了。换个店铺换个牌子另买一个,到手也一样响。算了,不换了。这东西本身就这样的吗?

网友:
响,肯定响,里面的零件不是焊死的,会合闸和跳闸

网友:
西门子和施耐德的螺丝拧紧后摇晃不会有声音,重量也重过德力西正泰之流,看你怎么选择了!

网友:
好像……不会!,我买的是施耐德。

网友:
里面有些零件的动作余量较大,不是紧密设计,但是不影响质量

网友:
似乎有些螺丝拧紧后摇晃没声,有些会有声音

网友:
用过不少   没发现有响的

网友:
有的会响,不影响使用

网友:
不放心可以换个牌子

网友:
不放心拆开来看看

网友:
响的,家里两相和厂子的三相用的施耐德,都响

网友:
互感器没有固定,按检测键能跳闸就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关键要刮开接线口触片镀层看看,是不是铁的➤偏蓝,正常的颜色是紫铜色➤偏红紫、黄铜色➤偏黄、白铜➤偏白,,,偏蓝的可以用磁铁再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