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没有分容柜和内阻仪检测电池的土方法实操可行性

楼主(2025-07-02):
之前自己组过几组动力电池组,分别是12V-16v-20v的,大部分都是用的多多砸蛋买的EVE  和 东磁 ,   总的来说,东磁目前还没遇到过什么问题,而EVE放电没问题,就是会掺入次品率,没有达到标称容量,可能差的有点多,之前做电池的时候,就是有一组16V用的一颗艺伟容量不行,导致那组电池很容易就歇菜。
而对于我们这些DIY玩家,没有检测仪的,有个土方法,就是先用电池盒把同组充满电的电池安装在一起,然后串联放电,接风扇也行,接玩具也行,回头用的7788了拿出来测电压,压差不超过0.05V的可以放一起组电池,毕竟没有分容柜和内阻仪,这方法属于比较可靠的一种。

分享给大家,大伙有没有其他好的检测方法也可以发表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
新方法,替楼主挽尊

网友:
我看拼多多上最便宜的电池容量测量仪才6.89元一个,买来用就行了。至于内阻仪现在最便宜的有19元的,这些比你绞尽脑汁想的土办法要靠谱多了。更好更贵的也有,量力而行。总之,不要省小钱误大事。

网友:
这方法应该可以大致区分出来

网友:
电池容量测量仪拼多多上买个4槽带弹簧的那种,50左右就到手,40多元4槽那种卡簧的看评论不好用,我是20元先买了个1槽弹簧的不够用,又买了4槽的,但这两种容量仪2线式的测内阻很不准,也是为组工具电池,内阻仪买的1035+,自从买了容量测量仪,我手上的18650测过容后报废20多只,拿给电容点焊机做实验品了。

网友:
好像可以喔

网友:
内阻可以不管,容量就直接影响续航时间了。容量测试仪最便宜的好像10块钱左右,测测18650绰绰有余。另外多多的东磁都是次品,带不带J都是,带J的容量不足,中嘉的容量足但是漏电。我去年组的5串电池没充放几次,现在已经充不满电了,只能20.4V,可能想象已经是极度不均衡造成的单串超压保护才充不满21V。新做的加了均衡板,可以充到21V都还有电流未保护。你可以试试你的,充满后不是标准电压都是不均衡。

网友:
老师傅们各有各的方法

网友:
这个最好直接买成品电池组

网友:
拼夕夕上数码管显示的内阻仪,19.9包邮,而测容的小模块3.5元一个,放电电流最大3A,测测一般的18650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