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子时钟显示少一横怎么维修

楼主(2025-07-02):
通电少一横

拆开是这样的屏

背面是用塑料柱卯住得

拆了肯定是没办法再和这一样的,网上找的内部这样

大神看看这种的好修吗?
另外把屏幕拆了有什么好办法弄一起吗?感谢大神支招

网友:
两个灯串联组合一笔,可以用贴面LED弄上,但是小的LED对温度很敏感,看你焊接技术了。换一定要两个一起换

网友:
这啥玩意……直接把LED的芯放板子上?????成本省的有点过了啊,我建议你把导光壳子拆开,所有的灯芯都给清了,焊上个正经LED

网友:
把板子上的所有LED用小刀直接撬了,然后去网上买那种白色(我喜欢白色的)(具体颜色自己定)的0402或0603封装LED灯珠使用烙铁焊接在原来敲掉的位置,注意正负极,就可以了

网友A:
应该是排线脱焊了,找到相应的线路补焊一下。

网友:
塑料柱沿边缘用小刀翘起,不要直接切掉,拆下后应该还能复原,再测试LED是好是坏,坏的话就换个贴片的LED应该就可以

网友:
原来的是用灯丝?

网友:
看来有的救~拆开再合上没有问题,大不了涂点胶或螺丝钉紧固。
拆开查一下是灯珠问题还是线路断裂,灯珠坏了可能难以配到合适的,弄亮不难。。

网友:
排线有问题?还是线路板虚焊?!!!

网友:
将原来的LED都去掉,用尺寸合适的贴片LED换上就行了,这样可以使得笔划的亮度一致。

网友B:
先查外部,如每根排线连接的二块电路板之间是否导通,要在断电时测二电路板对应焊盘是否导通,若正常,则电吹风加热塑料固定帽,并用平口钳将塑料帽夹成圆柱状,或平切塑料帽,这样可取出电路板,废除所有灯芯式LED,更换自己喜欢颜色的0402或0603贴片LED,焊接要有技巧,并注意正负极,否则LED焊接损坏。试机正常(每个LED均亮,不必均同时亮)。回装时再加热夹过凸出的塑料柱,压下去就变为塑料帽了,如塑料帽已切掉,则用快干胶粘接,粘牢而不粘死,以免以后维修拆解困难、损坏。

网友:
塑料柱热压的,用小刀把塑料柱末端的大头小心地切边,直到PCB能脱出来,然后对不亮的那一段LED用那外部供电(例如5V串联1k电阻)做检查,看LED亮不亮,如果不亮,就是LED坏了,想法用贴片的给它换掉;如果能亮,那就检查走线,应该是走线断了或者接触不好,倘若走线也没问题,那就是驱动电路有问题,继续顺藤检查。

网友:
修完之后,塑料柱子可以用胶固定回去,处理好的话,外观看不出来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上面的灯珠坏了

网友:
拆开以后可以用热熔胶挤在塑料柱上面粘住固定。
焊这种小的LED可以用温度最低的焊锡浆,先通电测量一下电路上LED下面的正负极,再测量LED确定LED的正负极,用镊子把焊锡浆涂在电路板上面两小滴,把LED按正负极方向粘在焊锡浆上面,然后用电烙铁头加热焊锡浆就焊上了,注意电烙铁头不能接触LED,一接触LED就熔化了。

网友:
拆修LED电子钟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网友:
飞线处理解决就可以了

网友:
切平就下来了,再上就用小锣钉加垫片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排线脱焊了,找到相应的线路补焊一下。

怎么看脱没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外部,如每根排线连接的二块电路板之间是否导通,要在断电时测二电路板对应焊盘是否导通,若正常,则电 ...

感谢大佬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