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瞎折腾之-无线路由器散热风扇

楼主(2025-07-02):
原来不是捡了个AX5400的路由器么:捡的遭雷击的Redmi电竞路由器 AX5400拆解

现在不是天气热了,放路由的地方又没有装空调,然后前几天有一次发现无线网好卡,我当时还以为手机坏了,重启后发现还是网络卡,当时准备重启下路由,一摸,我去,外壳烫手!
然后就有了今天的折腾---给它装个风扇。
路由器光猫等设备为了外观好看一般都是底部开有散热孔,两个侧面开有散热孔,然后是底部冷空气进入,空气受热后上浮从两侧孔飘出的被动散热。天气凉快还好说,如果天气热,本来环境温度就高,路由发热也就高,如果设备周围空气不流通,那就会更热。如果加个风扇成主动散热效果会好很多。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在路由下面加个风扇就可以了,但是不是有免费的PCB么,不用起来心里不快活。
=======================
目标--多功能
1,静音。想静音就得低转速。
2,多兼容性。这个风扇固定架支持120-90-80-70-60-50规格风扇。到时折腾点别的要用也可以用得上。
3,想做个5V,因为有个室内监控用的5V,就在路由边上,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个排插充电头位了。
=======================
先用CAD画了下

然后导入立创

再画个电源板
用的MP2313,输入可高至24V,输出可达3A,其实主要是手上有,但是电感没多的了,不过风扇的功率低,搞个小的2A的就可以了

USB座从一个充电宝的板止拆的,风扇因为要支持120-90-80-70-60-50,所以做了四线,三线,两线插座
四线插座有的风扇没有PWM信号不启动,所以加了个电阻把PWM直接拉到风扇电源上(当时不记得是拉高还是拉低了,PWM加了两个电阻位,一边高一边地)
开始想搞个8P单片机搞PWM信号的,但是想想三线两线的风扇还是得靠调压来调速,还不如全都调压得了。
========================
发出去打样,12CM的板子只有一家免费,不过只能三片

焊板

原来试过,手上这个玄冰300的12CM风扇在7V时基本没有声音,然后风量也还行,所以DCDC上直接调到7V
==============================
组装就是螺丝装上就好了

试试电压,跟计算结果差不多

然后顺便换了个光猫,我之前用的是华为了8240,十多年的老产品了,不过支持千兆一直没动
刚好朋友丢了个万兆的我,折腾了半天终于换上了,要是找电信运维的来,又是说不是本地的注册不上

==============================
说说折腾结果,效果不错,路由外壳温温的,不热了
然后换了光猫没什么感觉,因为我本来就是单宽带网络,200M的,不像别人要了套餐的都升了千M的了。虽说光猫跟路由都有2.5G有线口,但是并没有什么毛用。
稳定就好。
折腾完。

楼主:
DCDC芯片是MP2315,说错了
风扇孔位可以支持120-90-80-70的一个,60跟50的风扇可以装两个或是中心一个。
========================================
晚上更新下,下午收到一个华硕的傻大粗的无线路由
闲鱼60买的,型号是RT-AC5300,配的19V65W的电源,卖家说是坏的,但是收到发现只是电源开关有点不好了,有时按下锁不住会自动上弹断电,如果锁住了就可以正常使用。
又重又大,祼机约2KG,差不比红米这个厚一半
不过试用了下,感觉不如红米这个信号好,刚又换回来了。
=========================================
看是个人用的才买的,要不不会买这个,不过看它是天线全,原装电源有
小黄鱼上大把坏的卖,都是不带天线电源的,应该是经过N手了的
=========================================
刚收到还没确认,等下就确认加好评送上

比电子称还大

8个天线倒是吓人,不过叫八爪鱼也很形像了

电源

感觉就是大
看下火机

跟红米对比下
红米AX5400就是个弟弟

然后这个放路由的架子都放不下它了

功能太多不会玩
有APP

=========================================
电子产品还是买新不买旧,华硕这个是2019年的产品了,当年好像是2K多的价,不过不支持WIFI6,红米的支持WIFI6。
我是怕了这个功耗了,还是老老实实用红米吧

网友A:
能否加个简易温控,温度到一定范围再启动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加个简易温控,温度到一定范围再启动风扇

有想过,但是觉得没有必要了,冬春不开,夏秋开,7V下可能就6-700转,根本听不到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加个简易温控,温度到一定范围再启动风扇

风扇选用120的就是为了静音跟风量,如果用70或是更小的,声音就上来了

网友B:
这太高级了,我直接就是坏台式机上拆的电源接上12v放路由器下面。。。。

网友C:
大佬啊~做这么高档!不过能不能发个贴说说怎么自己换光猫!!!这个很需要

网友D:
话说你换光猫,逻辑ID你自己能注册嘛

网友E:
羡慕动手能力强的大佬,我不会整这些 ,直接把笔记本闲置的散热垫拿出来用了,刚好光猫上有个USB接口

网友:
高手真会玩,路由器加个风扇都能搞的高大上

网友F:
这风扇搞得有点复杂啊,直接从光锚电源口取电,串一颗电阻就好了吧?

二○二五年七月二日

网友:
这加风扇的工程量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太高级了,我直接就是坏台式机上拆的电源接上12v放路由器下面。。。。

不吵吗?

网友:
折腾的有点过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啊~做这么高档!不过能不能发个贴说说怎么自己换光猫!!!这个很需要 ...

这个也是网上找的教程,网线直接连光猫,超密nE7jA%5m登上,你得把你的老光猫LOID看到并复制出来,帐号跟密码都得有。
还有PTV的VLAN设置以及组播VLAN。老光猫的也记录下
然后用上面的超密在新光猫上登上,要注意的是,虽然这玩意是双模的,但是不会自适应,需要自己设置。根据你自己是10G EPON还是XGPON,在管理——上行方式这里设置好你的光纤接入类型。
下一步去网络——远程管理——宽带识别认证里面去设置你的LOID,也就是宽带识别码,保存。
输入完成后就可以在状态——网络状态中看到OLT认证成功了,不过在这页面上会卡40%,ITMS注册这。
这时候就需要Telnet进光猫去劫持ITMS注册了。Telnet工具很多,网上随便找,我这里用的是Putty。设置IP为192.168.1.1,连接类型为Telnet,就可以对光猫进行Telnet连接了。
超级用户为root,密码Zte521,输入完成就能进入光猫后台。
依次输入以下三条命令,劫持ITMS服务然后保存。

sendcmd 1 DB set PDTCTUSERINFO 0 Status 0

sendcmd 1 DB set PDTCTUSERINFO 0 Result 1

sendcmd 1 DB save
三条命令输入完成后,去管理——设备管理里面重启光猫。
重启完成后,就可以看到ITMS管理服务已经注册完成了。
然后去网络——网络连接里面,依次按照老光猫的连接去设置IPTV和上网。我是全删了全新建的,按老光猫里的新建,然后就可以了,网络与IPTV都可以用了。
=================
里面的重中之重是开Telnet,如果你的光猫是并闭的就得想办法打开,不过小黄鱼上有人专门搞这个的,不过我的这台是墨认打开的,直接可以用
以上只针对中兴F7015TV3这个型号,我之前的老华为也是自己换的,只需要LOID注册就可以用了。中兴一定要劫持ITMS服务,要不数据不会下发到光猫就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你换光猫,逻辑ID你自己能注册嘛

这个也是网上找的教程,网线直接连光猫,超密nE7jA%5m登上,你得把你的老光猫LOID看到并复制出来,帐号跟密码都得有。
还有PTV的VLAN设置以及组播VLAN。老光猫的也记录下
然后用上面的超密在新光猫上登上,要注意的是,虽然这玩意是双模的,但是不会自适应,需要自己设置。根据你自己是10G EPON还是XGPON,在管理——上行方式这里设置好你的光纤接入类型。
下一步去网络——远程管理——宽带识别认证里面去设置你的LOID,也就是宽带识别码,保存。
输入完成后就可以在状态——网络状态中看到OLT认证成功了,不过在这页面上会卡40%,ITMS注册这。
这时候就需要Telnet进光猫去劫持ITMS注册了。Telnet工具很多,网上随便找,我这里用的是Putty。设置IP为192.168.1.1,连接类型为Telnet,就可以对光猫进行Telnet连接了。
超级用户为root,密码Zte521,输入完成就能进入光猫后台。
依次输入以下三条命令,劫持ITMS服务然后保存。

sendcmd 1 DB set PDTCTUSERINFO 0 Status 0

sendcmd 1 DB set PDTCTUSERINFO 0 Result 1

sendcmd 1 DB save
三条命令输入完成后,去管理——设备管理里面重启光猫。
重启完成后,就可以看到ITMS管理服务已经注册完成了。
然后去网络——网络连接里面,依次按照老光猫的连接去设置IPTV和上网。我是全删了全新建的,按老光猫里的新建,然后就可以了,网络与IPTV都可以用了。
=================
里面的重中之重是开Telnet,如果你的光猫是并闭的就得想办法打开,不过小黄鱼上有人专门搞这个的,不过我的这台是墨认打开的,直接可以用
以上只针对中兴F7015TV3这个型号,我之前的老华为也是自己换的,只需要LOID注册就可以用了。中兴一定要劫持ITMS服务,要不数据不会下发到光猫就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羡慕动手能力强的大佬,我不会整这些 ,直接把笔记本闲置的散热垫拿出来用了,刚好光猫上有个USB接口 ...

一样的一样的,你的这个风扇应该尺寸更大,我没有这个所以才做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风扇搞得有点复杂啊,直接从光锚电源口取电,串一颗电阻就好了吧?

划重点呀,要电压可调,兼容多种风扇,主要是我的另一个5路充电器也共用这个风扇
最主要的
瞎折腾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