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肯得氩弧焊机,顺便求大神看看怎么改成手把焊

楼主(2025-07-02):
拆一个肯得氩弧焊机,顺便求大神看看怎么改成手把焊双功能的

网友:
这东西现在出的都是两用的吧,老的可能是单用的

网友:
这个质量不错,值得玩

网友:
顺我红圈圈起的两条线走到机箱外应该是个两芯航空插头,买个与此航空插头相配的母头,用导线将这两条线延长至焊把上,在合适的位置按上微动开关,就像氩弧焊一样,操作的时候,将焊条对准要焊的部位后按下微动开关即可焊接。没看到你引弧电压的调节钮,把引弧电压调高些更好,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感觉比专业电焊机还好用。

微动开关我是用AB胶粘在焊把拇指的位置,在焊把的握把上靠近微动开关的位置钻个孔,两条线从握把内通过小孔引出来,这样整齐些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
高级货,看不懂...

二○二五年七月二日

网友:
没拆开过,是看不懂,连原理也不知道。

网友:
看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
做工还可以,不错的焊机

网友:
质量不错,值得玩

网友:
改过瑞凌的,记得有条线截断,加个开关就可以电焊,好像是封波线。肯得这个没搞过,换过肯得手把焊调节电流的电位器控制小板,某宝一百多块。感觉这焊机配件比较贵,别玩坏就麻烦了

网友:
升压线圈看着很大的铜片,这个机机多少钱

网友:
图片拍的稀烂啊 看半天没看到焊机型号

这玩意儿不好改 直接焊枪夹焊条就能用 还是高频起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