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温差发电循环风扇 出口欧州壁炉放置循环对流热空气用

楼主(2025-07-02):
(图片)

网友:
类似永动机的存在???

网友:
热电偶确实能发电,燃气灶里就是热电偶吸住电磁阀保持燃气畅通的,但是要驱动电风扇可能需要电偶堆才能完成的吧~这个扇子样子像模像样更像艺术品。

网友:
这电机和扇叶有点不匹配

网友:
这不是长方形壁炉+柴火炉上面的那个送风器么?。。。受热自动送风。。。谢谢分享

网友A:
热电偶确实能发电

网友B:
没看懂,具体原理是什么?不是说风扇的原理,是整个壁灶风道和这个风扇作用的原理

楼主:
塞贝克效应:为了说明塞贝克效应,让我们来看一下图1.1中热电偶闭合环路的简图。两种金属分别标记为材料X和材料Y。

     在典型的测量温度的应用中,热电偶A是作为参比温度而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温度Tc。热电偶B端用来测量所需要的温度Th。当B端被加热时,在T1和T2两端会出现电压。这个电压V0,也被称为塞贝克电动势,可以表示为V0=axy×(Th – Tc)。
其中,V0是输出电压,单位是V;
axy代表两种材料的塞贝克系数之差,单位是V/K;
Th和Tc分别表示热电偶的热端和冷端温度,单位是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具体原理是什么?不是说风扇的原理,是整个壁灶风道和这个风扇作用的原理 ...

塞贝克效应:为了说明塞贝克效应,让我们来看一下图1.1中热电偶闭合环路的简图。两种金属分别标记为材料X和材料Y。
javascript:;

     在典型的测量温度的应用中,热电偶A是作为参比温度而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温度Tc。热电偶B端用来测量所需要的温度Th。当B端被加热时,在T1和T2两端会出现电压。这个电压V0,也被称为塞贝克电动势,可以表示为V0=axy×(Th – Tc)。
其中,V0是输出电压,单位是V;
axy代表两种材料的塞贝克系数之差,单位是V/K;
Th和Tc分别表示热电偶的热端和冷端温度,单位是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确实能发电

燃气灶上热电偶功率太小,楼主是200摄氏度耐高温款,温差发电片,里面热电偶阵列。可惜有刷电机太小,应该用双滚珠轴承盘式碳刷电机,没铁芯齿槽转矩脉动更灵敏。

网友:
高级货,但是没啥用

网友:
记得某宝看到这玩意要好几百

网友:
到底是电驱动还是热对流带的扇叶旋转。

网友:
是热能驱动半导体块产生的电能 来推动电动机转动

网友:
一般这种风扇大多在冬天壁炉上使用,作用就是送风, 增加室内冷暖空气流动的,主要东西就是一个半导体温差发电片,其余是铁铝材料,和一个电机,以及风扇片,通过壁炉热量传导让半导体发电,驱动电机风扇。

网友:
是这种半导体温差发电片效率高还是斯特林发动机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