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J3160的迷你主机加了个网口

楼主(2025-07-02):
铝合金的机箱,J3160工控小主机,ITX-M30主板。

       mini PCIe接口额外扩展了一个RTL8111F千兆有线网卡,外壳也开槽安装了RJ45网口。

        原装32G的miniSATA固态,4G DDR3L内存条,内部有一个2.5寸硬盘接口,带硬盘支架。

        外部接口还算丰富,原机自带两个USB3.0,两个USB2.0,12VDC接口,HDMI,VGA,音频输入输出接口,但是只有一个千兆网口。

        赛扬J3160,四核四线程,基础频率1.6GHz,最高睿频2.24GHz,核显为Intel HD Graphics400,可流畅播放4k视频,TDP功耗6W,无风扇被动散热。

        原装的一个网口,加上我另外扩展出来的一个网口,可玩性大大提高,可以刷Open wrt,爱快ikuai当软路由,也可以刷网心云,点心云跑跑量,刷上飞牛当一个家庭轻NAS和影音服务器更是不在话下,或是在飞牛的虚拟里面把这些全装上,搞个all in boom也行。

        整机待机功率只有五瓦,CPU无风扇被动散热,也极其静音,插上电接上网,扔在弱电箱或者角落里,完全不占空间。

网友A:
网线需要双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需要双绞吧

买到的网卡都是这种排线连接,不过这种机箱内部连接的排线跑个千兆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牛A和牛C之间。

网友:
改造的不错,这样方便一些。

网友B:
距离短没事,长了就不行了...

二○二五年七月二日

网友C:
双网口接2个不同的网络可以提高网速么,从没试过

网友:
功率真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网口接2个不同的网络可以提高网速么,从没试过

P2P下载可以叠加,WEB应用没卵用...

二○二五年七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网口接2个不同的网络可以提高网速么,从没试过

装上软路由应该可以设置链路聚合

网友D:
楼主硬是手搓出个网口,这没工具没点技术不行

网友E:
楼主属于芯片级维修高手了。。。。。。。。。。。。

网友:
啊 回忆都回来了 这货几年前软路由的时候是热门之一

网友:
老厉害了~搞得还挺好

网友:
minipcie转X16的,然后来个4网口网卡。成本大几十,不过估计网卡要外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硬是手搓出个网口,这没工具没点技术不行

用线锯给外壳锯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属于芯片级维修高手了。。。。。。。。。。。。

这倒不至于,还有高手直接补焊盘,原机自带的网口旁边还有一些空焊盘,补上之后再把两个USB2.0的接口替换成rj45网口,这种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距离短没事,长了就不行了...

短了也不行,我以前有个排线式的网线,也就0.5、0.6米左右,插到笔记本测网速,只有一二百K的网速,换成双绞线网线,就变成七八M的网速,后来把这个排线式的网线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了也不行,我以前有个排线式的网线,也就0.5、0.6米左右,插到笔记本测网速,只有一二百K的网速,换成双 ...

说明你买的质量太差,线阻大...

二○二五年七月三日

网友:
整机待机功率只有五瓦:牛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