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算整个20v的平台,哪家的比较好,求推荐,bosch,大有,worx?

楼主(2025-07-02):
打算整个20v的平台,哪家的比较好,求推荐,bosch,大有,worx?

网友A:
老生常谈,抛去工况谈工具就是耍流氓。
半生不熟的我表示,20V毫无必要。
比12V牛的地方在于,功率更大,不要谈续航(12V多整2块就行了),不要谈功能,很多工具18V有的,12V也有。
功率更大的优点体现在如下。
1、电炮、12V基本都是起子机,扭力毕竟有上限,18V重型电炮填补了12V的空白。
2、电锤,12V只能说能用,作业使用频率稍高,建议就用18V了。
3、有些特定机器,是支持双18V电池的,这也是12V不具备的。

我为什么不说电钻,因为除了极少数情况是需要18V电钻,其他情况12V都能搞定。那极少数工况,普通人别说见过,听都没听过。

综上,如果你没有之上的工况,那12V足够了。

工具怎么说了,首先满足能用,这是针对云玩家,一年不用几次的,那就是功能越全越好,比如12V冲击电钻,能拧能打墙(虽然很难打)、基本一把就能搞定,安装个开关,挂个窗帘,6mm孔都能用。
至于说起子机,电钻拧不动的螺丝,这么大的螺丝你得配套筒吧,有套筒基本就是专业人士了。家用能有几个螺丝值得上套筒?有1把活动扳手就算工具齐全了。

能用之上才是好用,好用是用得多才考虑的,用得少必要性不强了,除非爱好且有钱。

还有,电池平台是跟电池走的,电池是贼贵的,所以有条件自己组电池就无所谓,不然2个5.0电池加上充电器,差不多小1000元就没了,性价比真的拉胯。

对于小白来说,20V的大艺口、自己组或者找个靠谱第三方电池,比你说的品牌平台,性价比拉满,实用性拉满,好用性也拉满。有得一台品牌工具的价格,国产的电钻、起子机、电炮、电锤、马刀锯、洗车机、曲线锯、万用宝、角磨机、云石机、吹风机,等等都能配齐还有余钱。
如果选大牌的平台,你家底不是特别厚,这辈子别想配全。
还有大品牌各种充电、用电协议,整不死人也恶心人。

楼主:
12v平台有bosch的了,主要是12v没有洗车机、电锤、吸尘器之类的工具,而且家用的话bosch的工具品种有点少,像是洗车机bosch就没有

网友B:
如果不差钱,建议20v和12v都上,12v替代不了20v,20v也替代不了12v。如果要求多一点,你甚至要考虑7.2甚至3.6v

我所有工具加起来,或三四万或者五六万元,我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我是博世18v三个工具,重型电钻、角磨机、吸尘器
博世12v工具10个左右,电钻、电批、直磨机、角磨机、电圆锯、马刀锯、曲线锯、照明灯……

20v威克士有三四件,洗车机、打气泵、diy的245焊台
大有20v有一件,5401电锤

12v替代不了20v,20v也替代不了12v。如果要求多一点,你甚至要考虑7.2甚至3.6v。

个人觉得三个品牌中,我选博世>威克士>大有
我10几件博世工具,使用七八年,没有一件出过故障,三四件威克士也没有任何问题,唯独当年买大有5401电锤和5612电动螺丝刀,前者5401电锤干不了重活,害得我又买了35气缸的220v重型电锤,而后者电动螺丝刀,用了一年多,坏了。另外,大有电池存在私有协议,日后你要是组装工具电池,会是个麻烦。

网友:
个人建议博世,国产的选东成,不过手感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差钱,建议20v和12v都上,12v替代不了20v,20v也替代不了12v。如果要求多一点,你甚至要考虑7.2甚至3 ...

bosch 主要是没有洗车机。。。。

楼主:
牧田的怎么样?有了解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差钱,建议20v和12v都上,12v替代不了20v,20v也替代不了12v。如果要求多一点,你甚至要考虑7.2甚至3 ...

你这些博世12v工具我也差不多都有,除了圆锯和曲线锯

网友:
有钱的买进口的,没钱的买国产的;活宝鼓一点的买品牌的,没钱的就买杂牌的;我电钻是一把12V虾牌充电式的,一把AC220V东成的可调速的;电动扳手买的20V领克的充电式的,电池和大艺通用;角磨机两把,都是20V的,牌子忘了啊,是垃圾堆里捡的裸机,自己配的电池。

网友:
大有5401(20V平台)+大有5208(12v平台)绝配,能搞定绝大部分需求

网友:
到最后还是米沃奇,之前大有,威克士,博世都拥有过

网友:
20V平台指的是电池?1-2块电池配多种电动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些博世12v工具我也差不多都有,除了圆锯和曲线锯

20V平台,我个人建议使用得伟的产品,祼机价格与威克士差不多。

不过需要你时刻关注得伟官方抖音平台,电池、充电器可以找二手平台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bosch 主要是没有洗车机。。。。

所以,我入手博世18V几件工具后,便宜的国内能买到的博世18V电锤看不上,贵的德国原产电锤一套三四千没舍得买,又入了大有5401,
又因为杂牌12V洗车机不给力,看上威克士20 V洗车机,又入了威克士20V洗车机,以及后来的威克士20v打气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生常谈,抛去工况谈工具就是耍流氓。
半生不熟的我表示,20V毫无必要。
比12V牛的地方在于,功率更大,不 ...

买回来只是家用钻钻钻木头的电钻12V足够,但是只要是在铁板或者不锈钢上面钻孔一定要用20V平台的,12V的钻几个孔电池就烫得不行,甚至热保护
还有起子机,如果有拧大量螺丝的需求一定要买,电钻虽然也能拧,但是电钻拧螺丝是有反作用力的,拧多几颗后整个手累得不行,起子机就不会;我买了个儿童双层的床自己安装,用电钻拧了一会螺丝感觉手都要断了,翻出来起子机轻轻松松

网友:
已经有12V的,家用18V平台得整一两个足够了。这个东西使用率真的不高。

网友:
楼主问的是三种里哪种较好,不涉及价钱,当然博世的最好,而且博世的产品种类也是最多的,不愁买不到合适的工具。国产虽然进步很大,不承认差距也是不对的。

网友:
按需求买,性能、价格都是因素。至于什么电池协议,现在大把的转换器都能实现互换,都不是事。

网友:
   我的都是一二十年前的镉镍电池工具,工具沒坏电池还得用,全部更新成锂电池, 得伟18v平台给 角磨 电锤 重型电钻 电炮 钉枪 曲线锯 马刀锯 等,得伟7.2v 专供螺丝刀用.  12v平台是博世老接口,供电钻 冲击电批等用.   新更新21v平台是牧田口的,洗车机(基本用来打农药灭树上的虫子) 吹风机 链锯 等用.

    不差钱用得伟,其次博世, 国产东成 大艺,会玩的自己组电池,比如牧田口的比较通用.  我所有电池都是自己组或换电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osch 主要是没有洗车机。。。。

我给你出一个招

20v平台,你可以选一家做主力,比如18v博世,买几件你需要的工具,达到自己目的之后,但是你看上另一个品牌的具体的某个工具,比如威克士629、630洗车机,那么比较节约的方案,是买该洗车机裸机,然后买博世转威克士转换器

如此,你不用买威克士的电池和充电器,节约资金,也节约收纳空间,也一样可以享受到威克士洗车机的乐趣和拥有满足感!

你不用担心使用转接器后,工具+电池的体积和稳定性,只要外观能接受就没问题,我这么干过!
大有5401电锤有个5.2ah电池,本身5401我很少使用,但威克士工具,我有洗车机和气泵,焊台,只有两个2.0ah威克士电池。我就买了一个大有转威克士,几块钱,大有5.0ah电池就可以给威克士洗车机、打气泵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