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制工具集合、附制作经验

楼主(2025-07-02):
最近又做了2把工具,米沃奇波箱和松下7421波箱,与之前的放一起上个图

首先说下几款波箱优劣。
1、米沃奇M4D波箱快拆夹头更好用,(是目前市面最好用的快拆,支持单手插拔),里面齿轮模数更大,声音更清脆。
2、松下6225的我改装成夹头了,能夹6.5mm以下钻头,批头等,6225波箱质量精度明显比7410好,得益于初级尼龙齿轮,工作声音比7410更细腻(7410应该是换金属齿轮了)。
3、日立波箱,得益于设计上没有自停,波箱更短,初级尼龙齿轮,且整体齿轮矿量比6225大,所以功耗更小,且声音更轻,(6225的精度设计可能有问题,齿轮配合太过紧密,而这种行星减速,又没固定轴,启动时行星架可能会晃动,就会导致干涉、配合太紧密(不是精密)不见得是好事,导致功耗贼大,比7410也大)
4、松下7421波箱,更低的减速比,更高的转速,实测在电压约7.4以下(2格电时、未测量电压),低速能有420转、高速就如果不考虑齿轮损耗更大,乘3那将超过1200转,且电压更高时,转速更大,,没有转速测量仪器,测量方法是数工作10s的绕线圈数。而同时满格电的日立(7.4V以上,估算应该是8V以上,因为我充满没用,具体不清楚)是低速340转,高速约1000转。两者用的同样的电机。7421更高的转速,扭力就会更小,看取舍吧。我认为日立波箱1000转已经够用了。松下6225、7410齿轮减速比和日立一模一样的。启动齿轮、初级齿轮可以互换使用。底下的好像也一样,没细致对比过。

本次diy的2把,比之前的多了扭力杯调节扭力的哒哒声,方法是在管子里面槽,把弹片换进去,然后用约0.2mm的硬塑料挡住此处当滑轨压住弹片,再敲入扭力杯,在旋转扭力杯就有哒哒声了。

扭力杯也是卡进去的,管子开槽,内圈比扭力圈大0.5mm就行,太大了敲不进去,,里面的卡槽,不要做成直角,我做过一次,扭力杯敲进去之后拆不下来了。

优点不重复说了,无极、高低速、自停、电量显示、led灯+开关、typec充电、3.0电池、小尺寸。
日常用比12V的好用多了,主要是尺寸更小。

不想打字了,有空可以看我的diy贴,综合起来就有整体的制作过程。

网友:
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也很美观。

网友A:
功能完美的DIY电批,外壳如能增加包胶手感更佳

网友:
厉害的大师  工具有模有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完美的DIY电批,外壳如能增加包胶手感更佳

尺寸小优势太大,博世120带包胶,手感比我见过的其他12V都好,但是你猜如何,和这个比,可以说120就是垃圾手感,
我又没能力做成人体工学形状,也不能在不变尺寸的情况下加包胶,,挖槽加胶又担心强度不够,而且麻烦,所以目前已经是很好的手感了。手柄厚27mm,宽43mm,开关位置宽51.5mm(博世原装开关就得有54mm),已经极致的缩小尺寸了,

买的38mm厚3.2mm的PVC管,最初的买的pvc灰色管到手3.2mm,内径约31.6mm,能直接塞进去日立、松下波箱,,
最新买的UPVC深灰色管,到手是3.6mm壁厚,需要加热稍微扩孔,且厚度更厚了,做手柄打螺丝强度会更高,深灰色也比灰色好看,,就是这个加热扩孔不太好弄,没有那么合适的管,需要用其他管子缠纸然后胶带精确控制尺寸,且需要在pvc基本定型又没完全冷却时拔出管子,,等完全冷了,管子很难或者拔不出来。

3.6mm厚管,精确扩孔难度有,需要里面挖槽才能放进波箱(卡位、调速钢丝位、自停走线,)优点是挖好且精度可以,基本就可以不用螺丝固定,卡位就能限制保证下压力和旋转力。能很好的保证波箱和电机的同心度。
以前用1.9mm壁厚管做,优点是免去各种挖槽,缺点是对4个螺丝孔位精度要求异常高,且这4个螺丝需要旋转受力,下压受力,精度不够波箱就不居中,稍微差一点还能调整电机位置保证波箱同心,大了就报废(不同心有杂音,寿命不行),还有就是1.9mm强度不是很够,与手柄连接处需要很小心的保证尽量别切管子,我有一次就是切了太多,且加热了,导致脆化,后面就摔断了。3.6mm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B:
厉害了,小米风格的电钻,把手是用热风枪吹的吗   ???怎么这么整齐?请教模具怎么做的

网友:
楼主厉害,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就制作出了完美的作品,这就是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小优势太大,博世120带包胶,手感比我见过的其他12V都好,但是你猜如何,和这个比,可以说120就是垃 ...

大师能否割爱转让1把给我收藏把玩?
看到这精湛的手艺实在心痒眼馋

网友:
电动工具,满足功能需求,尺寸小、重量轻再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小米风格的电钻,把手是用热风枪吹的吗   ???怎么这么整齐?请教模具怎么做的 ...

手柄很简单的,38mm的管子,很适配18650电池的,
用2块尽量平整和强度够的板子,中间塞一个27mm的硬板,台钳一夹就形成了一个U型槽,,
热风枪加热管子,注意别糊,软化后往里面一夹,用另一个小于27mm的平整硬板,从上往下按紧管子,注意管子实时情况调整压力,管子变成了一个U型方管,两头会变形不太听话,但是管子冷却有个过程,用锉刀伸进去,边角挤压按压等塑形,尽量保证规整。
有条件用4个18650,包一起,在基本塑形但是没完全冷却时,把电池塞进去,就能形成一个手柄了,外面平整是打磨来的,去掉两端约1cm不太规整的地方,打磨塑形,基本就能保证完全规整了。
没有这一步,管子里面可能塞不进电池,用个10-18的不锈钢管,把里面削去一些就能保证电池塞进去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是真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尺寸小优势太大,博世120带包胶,手感比我见过的其他12V都好,但是你猜如何,和这个比,可以说120就是垃 ...

我先前打算将7410/7411的主体改到世达3.6螺丝刀里,发现需要改动较多,而且要动加强筋,所以没动。

前不久在闲鱼偶然拍卖得到了德克斯RV439、WV393两种外壳配件,挺适合松下6225、7410/7411改装的。

网友:
看着轻巧很多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先前打算将7410/7411的主体改到世达3.6螺丝刀里,发现需要改动较多,而且要动加强筋,所以没动。

前不 ...

那就是低配版的7410,德克斯本身尺寸也不小,波箱+电机+开关长度基本14cm了,在加上转轴3cm,手柄拿着时就探出去14cm了,批头常用75mm的,那就伸出去接近有20cm了,很难对准螺丝,重心靠前,手感贼大,还需要大拇指用于按压开关,我只能说操作体验式真的拉胯。

世达那款累T型的3.6螺丝刀,造型不错,手感也还行,独特的开关设计,适合枪式和台面直柄使用,缺点也明显,没高低速没扭力调节,,
对我来说缺点就很明显,长度太小,放不进去日立DB3DL2波箱,不然搞个来拆了换个波箱,就能解决我没有台面作业工具的问题,虽然还是没调速

(我用德伟陀螺仪改装了个直柄半成品,支持按键触发,按压触发,陀螺仪无极调速,,后来发现漏电,外观因为想用2个18650,切割设计太多。也不好看,就暂停了),不过缺点也明显,陀螺仪操作还是比较非人的,操作体验也不太好。(比没有无极的工况肯定更广)

这种折叠的,工况不太讨喜,手感不讨喜,比枪式唯一优点就是适合台面作业
以及极少数的20*20cm的狭窄空间(正常人基本不会有这种工况,再说了一个长批头也能解决这种情况)

我这个尺寸外观13*15cm高,波箱外径38.5mm左右,手柄43*26.8mm,尺寸可以说很小了,市面有那种得力啊、能工7.2带无极的,带高低速的,甚至好像还有无刷的,但是尺寸依然贼大,和博士120有得一比,而且还没扭力调节,尺寸让我失去了搞个外壳来做的动力。。

我之前还用雷柏热熔胶外壳做过,,壳子搞了3套,用的16650电池,依旧算失败,首先是长度不太够,然后是手柄太细,尾部他们为了兼容4V和18V,做了通用拼接底座设计,所以也不好放电池,,顶部手柄部分开窗太多,需要填补,开关位置太短,无极开关也不好放,,总之是算失败了,花了近200百成本。

用博世go3外壳换波箱做直柄的,也失败了,成本100+。

其实工具做起来,有时候真比买的贵,,想来想去,还是用PVC划算,除了外观不漂亮(应该也算不上丑),实用行是拉满。 而且也基本不需要做散热,毕竟原装松下近4A电流都没开孔散热,开孔了进灰尘杂物不好处理。这个电机空载只有1.2A的样子。

网友:
用的是麦太保那款主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柄很简单的,38mm的管子,很适配18650电池的,
用2块尽量平整和强度够的板子,中间塞一个27mm的硬板, ...

完了,我又得去买个台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