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出个64G MLC优盘

楼主(2025-07-02):
出个64G MLC优盘

慧荣sm3268主控+闪迪MLC颗粒,速度还不错,全盘不掉速。

配上图外壳,包邮非偏远。

网友A:
上次买的64G挂了,能发现硬件,但看不到容量。拆开居然是带转接板双层结构的,这种问题是不是虚焊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买的64G挂了,能发现硬件,但看不到容量。拆开居然是带转接板双层结构的,这种问题是不是虚焊造成的? ...

chipgenius看能认到主控和颗粒信息不。如果能,可以重新量产试试。
如果不认了,拆开短接LED负极+USB金属头插电脑,应该就可以认了,然后重新量产 。

网友:
好东西,寿命超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ipgenius看能认到主控和颗粒信息不。如果能,可以重新量产试试。
如果不认了,拆开短接LED负极+USB金属 ...

主控是sm3268p,有量产工具吗?发一个呗,我下载了几个都无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是sm3268p,有量产工具吗?发一个呗,我下载了几个都无法修复。

加我发你

网友A:
已加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加

字数补丁

加我vx,343796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