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X8铝叶遥控电池款 充电问题

楼主(2025-07-02):
楼主是个机电小白,用涂鸦智能插座检测后发现风扇充满还是满功率状态。功耗31W见图一图二。楼主还用手机和充电宝自测,显示充满后功耗为0,这是什么原因,是这风扇的设计失误吗?还是我的测试有问题?小白求助,求路过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与被测设备没有正确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被测设备没有正确链接吧

都是插在这个智能电量监控插座上,通过APP看的实时数据,都是同样操作的

网友:
还能软件检测

网友B:
机子自带的显示不准?再充久一点看看

网友C:
再充半个多小时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子自带的显示不准?再充久一点看看

正在充电,店铺标注充满不开启风扇状态下2-3小时,但是我充电都是1小时20分指示灯就停止闪烁显示充满了,我试下多充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充半个多小时的电

正在充电,店铺标注充满不开启风扇状态下2-3小时,但是我充电都是1小时20分指示灯就停止闪烁显示充满了,我试下多充久一点

网友:
你的功率计精度不够吧,小功率检测不出来

楼主:
已解决,80%电量从23.30开始充到0.56充满,功耗显示为0了,看来是永速的充满提示有问题,指示灯停止闪烁后再继续充半小时以上,感谢上面的热心人

楼主:
照片中监控插座实在太脏,应该是在鱼缸旁粘了污水,赶忙擦拭一下,纠结几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晚安

网友:
用涂鸦智能插座检测

网友:
应该是还没充满

网友:
机子充满电的检测可能把电池的满电状态提前了,电池一般要4.2V以上停止充电,但显示充满可能定义在了4.15左右(这是正确的,因为电池电量及电压最高值都有个标准误差值,所以判断充满的条件一般取下限).但实际电池没有完全充满,所以再充多一会看看,充电电流会不会降就知道了

网友:
档位调最大一会就没电了,可以电池容量+功耗估算时间,618买了桌面的和落地的最基础板各一个,想把12V手电钻电池整个连接器接上去试试,不过自带电源都是13V的,计划还在吃灰中

网友:
建议拆开,给电池1根线夹归零好的钳表。禾心意,志高等充电小风扇,也是数显不准,只能看大概。真正好的百分比表头,要容量计芯片,如果做充电扇价格贵很多。

网友:
铝叶片的清洗得小心 变形就麻烦了

网友D:
给电池充电,那电源适配器不烫吗?我的非常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电池充电,那电源适配器不烫吗?我的非常烫

一样烫,因为适配器超功率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