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心血来潮,买个台电光碟机CHB52 - 女神还能战斗

楼主(2025-07-02):
上2周看地摊上有个带播放键的台电光驱,没玩过光驱放CD,就买了。成色一般,里里外外打扫一番。
按键都不灵了,需要开盖修复,放一张CD,前方没声音出,后面模拟有输出,接功放就响。检查电位器,有不通。拆开,断触片了。找个大小差不多的,换上就好。
经过20多年,读碟还挺快的。
最后图,顺便拆个SONY的DVD,只有出仓键。拆看虽有PLAY点,但接地也不会播放碟片。估计内置程序问题,不折腾了。

网友:
使用时间太长的话,光头老化比较麻烦。

网友A:
可以把里面的丝杆电机结构拆下来做激光雕刻机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624-1-1.html

网友:
以前的台电光驱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
现在光驱基本不用了。都用U盘。不过好的光驱比如索尼的基本不便宜

网友B:
有播放键有耳机插孔的光驱不好找了。

网友C:
手中还有几个光驱在睡觉,不知道干啥用

网友:
现在一般用不到光驱,都用u盘传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中还有几个光驱在睡觉,不知道干啥用

我手里还有二、三十个,最后都是进废品站的命!

网友:
台电刚上市时还是不错的。

网友:
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播放键有耳机插孔的光驱不好找了。

音质一坨xx

网友D:
玩光驱得用线性电源,台式VCD听歌的声音一般都比台式DVD要好,就是因为DVD基本都是开关电源,声音单薄。

网友:
俺的刻录机都忘记放哪了,以后找到就拆激光管耍咯

网友:
MT1355 联发科较早的dvd 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里面的丝杆电机结构拆下来做激光雕刻机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624-1-1.html ...

真去看了一下,不知道刻塑料如何,或加大一点激光管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玩光驱得用线性电源,台式VCD听歌的声音一般都比台式DVD要好,就是因为DVD基本都是开关电源,声音单薄。 ...

得用水力发电,火电不行,有烟味

网友:
铭牌挺吸睛

网友:
这个东西还有人用吗?电脑都取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得用水力发电,火电不行,有烟味

水力发电也不行,有水流杂音,要用太阳能发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