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itokala Lii-M4S多功能充电器测试

楼主(2025-07-02):
做了块测试板,测试空载电压4.78V,小电流放电单通道万用表显示有时不稳定,4个一起放电,3 4比单独放电大,电量为电流实际值累积。1通道小电流测试模式似乎有问题,充放反过来感觉差不多,也有人提到了1通道不准,没有详细说明。
储存模式700左右的14500过几天放电模式小电流放出不到100。
先装4节电池再通电,选好模式和电流再选通道,四个通道参数一致。
电流波形见我抖音(9.43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记录点滴的作品】Lii-M4S电流波形,依次为250放,500放,看了放电波形,不想用它放电了,新买的电池可以看个大概,采样4051 8选1,时间和手机对比,1分钟将近快1秒,测试模式充完马上放,放出电量肯定偏高。
4通道500放电较热,右侧有背光线,左侧钻孔(XSL字母部分)装一个风扇,暂未固定,最近高温,暂未测试。

楼主:
散热效果还行,实测5V0.07A

网友:
这种带放电测试功能的多功能充电器有好的推荐?

楼主:
3通道MOS管比其它几个短,为了让背光插座,焊盘为槽孔,不好拆,排母引出到外面,等电阻到了,对地串电阻试试。

楼主:
0.25A放电,对地串1W8.2欧电阻,波形好多了。

楼主:
昨天电阻串错位置了,测试串电阻8.2+1.5,图二为3.7V时的驱动波形,图三为截止前2.8V时的驱动波形,电流波形为串0.1欧电阻。

网友A:
我的500型,镍氢电池充电电压能到1.6V怎么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00型,镍氢电池充电电压能到1.6V怎么解?

镍氢还是用专用充电器好点

网友B:
请问这款充电器的评价到底怎样呢?数据太多有些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款充电器的评价到底怎样呢?数据太多有些看不懂

适合锂电,1通道小电流测试有问题,放电为脉冲放电,总体还行,放电可改恒流,见我新发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适合锂电,1通道小电流测试有问题,放电为脉冲放电,总体还行,放电可改恒流,见我新发的帖子。 ...

这款机器,就CH1有这个问题吗?
我还真勇这机器TEST过三洋的那个eneloop5号电池。虽然我也有三洋原装的特快充电器。

网友:
那么这款充电器80多元价格,在线路设计上面有明显缺陷吗?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弄个松下的eneloop的充电器电路?

网友C:
我买了这个品牌Lii600充电器,应该算是最高配了吧?不出一年4号通道损坏无法充电,换了一个后,也是不出一年4号通道损坏,剩下的3个有一个通道一直冲电不停止,电池热的烫手,这个品牌不能买,都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就CH1有这个问题吗?
我还真勇这机器TEST过三洋的那个eneloop5号电池。虽然我也有三洋原装的特 ...

镍氢不推荐用这款充,没有温度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这个品牌Lii600充电器,应该算是最高配了吧?不出一年4号通道损坏无法充电,换了一个后,也是不出一 ...

请问你充的是锂电池还是镍氢,镍氢不推荐用这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氢不推荐用这款充,没有温度检测

收到。我今天又下单买了松下的那个BQ-CC65C顶级充电器。
这样还是用松下的来充eneloop。M4S用于一般手电等锂电池的充电了。

楼主:
Lii-M4S多功能充电器1和4通道同时小电流TEST模式测锂电,1通道显示放出比充入多。同时有观查到放完电延时或是等电压上升后再充电。

楼主:
中间是Lii-500测得容量,两头是两个Lii-M4S测得容量,感觉还是500靠谱些。

网友(2025-09-19):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充的是锂电池还是镍氢,镍氢不推荐用这款

充的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