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有玩过这个的吗?插座电路分析仪(ANENG VD808笔形智能多用表)有实物测评

楼主(2025-07-02):
起初我以为这玩意就是数显电笔+插座测试仪二合一,到手测试发现,插座测试仪是对的,但是,它根本不是电笔!
先说说现在最流行的数显电笔的特征:
开机后,直接捅就完了,即开即用,非常方便。开机后就可以直接进行非接触式测量,接触式测量,测量的同时,根据信号强弱,还有声音和红色背光提醒,测量时,按下电压测量按钮,还能显示电压。要多方便有多方便。操作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获得无数电工的青睐。
再看看这货,我为啥说它不算电笔!
开机后,默认是插座检测挡位,此挡位下,前端的螺丝刀探针是没有测量和感应功能的,捅哪儿都不会有反应。当然,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你测量插座时,螺丝刀探针是朝外,理论上可能内部有连通,碰到螺丝刀是不是会触电?所以,这个挡位就是一个纯粹的插座检测挡位,而且没有零火,零地电压检测功能。只能判断某些情况的线接错的情况。
按一下功能按键,进入交流电压挡。此挡位就是纯纯的交流电压测量挡位,也没有电笔功能。而且测量电压还要用手接触两侧的金属触点,这触点面积太小,而且位置固定,说白了,测量时,你手的姿势是有要求的,不能想怎么拿就怎么拿,必须时刻注意手有没有接触到触点,否则测量不准。
再按一下功能键,进入直流电压挡。可以测量1.5V-30V直流电压,还可以检测极性。其实主要就是针对电池测量,但是,由于也是用人体作为导体去测量,所以,误差也很大,聊胜于无吧。极性检测功能呢,其实就是,螺丝刀探针如果测量是接触的是负极,此时,是不显示电压的,屏幕提示ERR报错,这就是所谓的极性提醒。
继续按功能键,进入NCV功能,跟万用表的NCV类似,但是,还不如万用表的好用,灵敏度太高了,离电线老远都哔哔叫,你很难区分哪个线有电,探针插进插座测试时,火线零线地线全都一样哔哔叫。这能有毛用?
还有一个通断测试,流行的数显电笔也有通断测试。在我看来,这功能也就有点巡线的作用,比如手接触导线的一头,电笔去找另一头。它跟万用表的通断挡完全是两回事,因为这种通断测试,即便是电阻有10MΩ,它都显示导通。

总结:没有好用的电笔功能,操作比较繁琐,反显屏阳光下看不清,功耗较大。

楼主:
厂家提供产品做测试,通过我的测试,让大家该买的买,该避坑的避坑。对于广大用户是好事,对于厂家可能有人觉得不是好事,不过这是我的原则。吃人嘴短的事,我不做,但,恶意诋毁,我更不做!实事求是,才是对用户和厂家都负责的做法。市场只有这样才能良性循环。

网友:
这么牛呀,没玩过,一定很好玩吧。

网友:
谢谢分享,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A:
曾经买过一种电笔用了一次,就扔了,和这个差不多,测量零线火线都滴滴响,反而 不知道,那根有电

网友:
反显的液晶屏还是不太舒服

网友:
谢谢不会修了,你可以告诉厂家,把产品修改一下

网友B:
10A16A转换有点意思

网友:
厂家现在不知道有何感想呢

网友:
奇货但好像不可居

网友:
居然没有零 火  地检测功能,这厂家,难道是价格定得太低了,还是为后面的pro版本升级用?零火都没有,检测个啥呀?那个转动的地线,是有点不耐用啊

网友:
缺点说了那优点呢,总不能生产了一个纯垃圾吧,这么玩没厂家敢送测了

网友:
一颗牛屎搞定

阿修首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A16A转换有点意思

五元左右的插座检测仪,
也带10A16A转换,
和这个插头拔出翻转弹回的结构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买过一种电笔用了一次,就扔了,和这个差不多,测量零线火线都滴滴响,反而 不知道,那根有电 ...

家里地线不好就这样啊,零火线对地都带电,强弱而已。仪器也不能说错得很离谱。反而你家地线应该注意下了。

网友:
太大了!玩几次就吃灰。18块啊!

网友:
我买的R2897+挺好用的

网友:
看来得靠城阳电工推荐下了。

网友:
装这么大牛屎竟不能显示插座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知道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