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手搓12V/105AH 轿车电池

楼主:
原来AGM二年就坏。之后换了efb一样二年一换,,最后一个是风帆的最便宜最耐用 本来24年就要坏是到了今年就发现有要坏的迹象,先是做了个4节21700的充电宝。没电时可以救一下。就这样等它坏。。等到了上月(天热天冷都 爱坏)又是网上下单 今年便宜了好多。。但但但套路也多了好多都 是上拍时便宜上门要加钱的。还有都 是本地没有货的。要等快递的。。一等就来气。。

4节就安能。。打这个1.6一打就着车。

加上今年做电摩电池有工具。。
自己做一个多贵都要自己做。
查了下自己电池 的尺寸。。能放下28个电池
买了个外壳54 ¥
买电池 28*14=392¥
买支架。纯镍。胶水等可能买了100¥多
保护 板看了一下就没有便宜的。。都要160以上。。有的兄弟是不上保护板。我过不了这心理关。。买了极空 200A的 205¥
旧电池 卖产了100块(有朋友的汽修厂里玩的所以放在他那里。他给我转了100块)
这样不要工钱成本也来到660¥。。一点都不经济啊。。。哈哈。如果 用二年就是亏的。。用4年才到本。。
用再多年可能要换车了。就像摩托车卖时都 还好好的。卖了800块。个电池就做了400多(十年前什么者贵)
做了三个晚上。。点焊我还是喜欢点好多个点。负极用了多层铜片。

手搓了几个晚上有空就玩一下。。镍片用了二层。。负极焊了4片0.15*20的紫铜。。接到电池头上的也是用紫铜片。。
做好后不款胶上车试了二天。。
头一天(7/1)充电电流好大动不动就90A的。电压也都一直在13.7以下
到了今天就好了只有1.几A 有时5A 刚上车电压只用13.2V打火后电池也就50A  没有第一天哪样吓人。
用保护板看打火时电池 最大400A 不知准不准。。有时只显示20多A 。电压也来到了14.1V。但就没有上过14.2
温度开始只用38度 大电流充电加上发动机的温度很快就到了58度下 最高时来到60多。
今天 下午1点多开车 。。中控显示车外48度(传感器是在车耳朵上)这时保护板显示的是38度。还是比较低的。

内阻还可以

这个CCA不知是什么原理

第二天一开车就充到14V 电流也很小。倒车 刹停时还是有电输出不是在充电。。
这是刚开不久的。。温度都 不高

昨天 的(7/1)开也下温度好高。。

7/1的录屏。。不知准不准我感觉 不准。都说1.6的车没有这样大的电流。

7/1的充电电流。

刚上车的电压 压差也好小。我上车都 没有充电的。

今晚没用车不过昨天有试过开灯充电电流就只有60A

我的车是标致308看来最大电流就也90A

最后上一个旧电池的图。都 充出水了。极头也凸出来一点塑料都 裂了。之前坏了的电池都 是有漏水出来。。。

网友A:
厉害,这也都自己搓,能抗高温啵

网友B:
锂电,高温充电,有点伤啊,做点隔热吧

网友:
用磷酸铁锂感觉稳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高温充电,有点伤啊,做点隔热吧

早上起来的电压与温度。

隔热用什么好。我记得大众是有个外壳套着电池。我这个没多少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也都自己搓,能抗高温啵

不不知道。我最关心的是。电压。这车子一天比一天高一点点。不知是什么设计。

网友:
手搓电池,铁锂对铅酸,性能碾压,优势在我!

网友:
铜排和蓝牙app不错

网友C:
楼主做的真好,我正想做一个摩托车的电池,代替原来的12V7A的铅酸电瓶,怎么计算用多少18650电池,几串几并才可以呢,请楼主或知道的大神帮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汽车得用高倍率电池,能耐大电流充放。

网友:
原车铅酸只有70AH还是80AH吧

网友:
这个真要使用一段时间才知道效果怎么样了。

网友:
105AH,这对轿车来说是够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真好,我正想做一个摩托车的电池,代替原来的12V7A的铅酸电瓶,怎么计算用多少18650电池,几串几并 ...

我的小摩托手搓的12V7A电池,黄鱼淘的A123 18650,7并4串,加一个50AH的保护板,用了4年了,猛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不知道。我最关心的是。电压。这车子一天比一天高一点点。不知是什么设计。 ...

铁锂充满14.8V,不用担心。有些保护板可能会充不到14.8V,不会让单体充到最高。

网友:
还是用铁锂吧,铁锂安全些

网友:
私自改装,保险不保。发动机舱高温,迟早自燃

网友:
懂技术,会手艺的。不简单

网友:
现在的铅酸太不尽用了,改锂电是不错的选择,但安全一定要注意!

网友:
散热问题不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