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精明鼠NF-168S测线仪(巡线端烧了)U4芯片

楼主(2025-07-03):
我这个有3套精明鼠NF168都是巡线端烧了,里面芯片被打磨了,目前是测线灯不亮,怀疑是U4芯片挂了,U3好像是LM386音频功放芯片,U4 8脚接地,上面写了30J

网友A:
坑人的厂家,打磨点片,高手跑下电路,就一请二楚的。

网友B:
第一行是062吗,运放TL062,跑一下电路

网友C:
芯片都打磨了啊

网友D:
U4 8脚没有接地啊,不是接Vcc吗?我看到的是4脚接地,楼上有坛友说可能是TL062,看样子应该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U4 8脚没有接地啊,不是接Vcc吗?我看到的是4脚接地,楼上有坛友说可能是TL062,看样子应该像

对奥,我当时拿万用表测的,看样有原件短路了,我再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坑人的厂家,打磨点片,高手跑下电路,就一请二楚的。

一共1百来块的东西,请不起高手啊,修着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行是062吗,运放TL062,跑一下电路

我买了点配件,先换一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都打磨了啊

嗯 发射端和巡线端 芯片都是打磨的,猜着修呢

网友:
楼主:巡线功能是隔着墙壁还是网线外皮,能发现断了的位置?

网友:
没看懂楼主到底是巡线功能不能用还是测线功能不能用??。
巡线功能不用插到交换机上,也不会烧啊。
测线功能烧了也是rj45的插头直接到指示灯的,和那两个芯片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1百来块的东西,请不起高手啊,修着玩吧

寄回厂家,也就出一个寄回去的快递费,如果过保出一个成本就可以了!学习维修另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