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款LG空调不制冷 更换启动电容

楼主(2025-07-03):
老款LG空调不制冷 更换风扇启动电容(使用20年)

这个是自己房间的,上个月刚刚更换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214-1-1.html
这个月孩子房间的也是同样问题,不制冷,查看外机风扇不转,同样问题,下单购买启动电容,本地没有,配件到了
就是更换不方便,孩子房间的防盗网没有开口,好在通过阳台和房间窗口,2个地方可以分别拆开螺丝,用了1小时才安装回去,用了2晚正常

3脚电容型号规格 25uF(压缩机)+ 1.5uF(风机)

拆开

接线

拆开

新的,启动电容引脚 C为公共端,HERM接压缩机,FAN接风扇

生产时间2015

安装

安装

坏的生产日期2005

空调室外机接线图参考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A:
虽不是专业维修的,但维修经验老到。原电容是安徽铜峰的品牌电容,所以能运行20年之久。现在买的不知是什么品牌的。千万别图便宜。便宜货保一年。好的也不过15元左右。电容不贵,但更换的时间贵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不是专业维修的,但维修经验老到。原电容是安徽铜峰的品牌电容,所以能运行20年之久。现在买的不知是什么 ...

好的电容只要15元吗?

网友:
新买的,也是10年前的?如果不是替换下来的,质量应该反而会更好。

网友:
我的海尔的也是刚换了电容,好像一样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这个吸逼逼电容特别容易坏。我再夕夕买了个35违法的才两块多!

网友:
个头真大啊

网友:
发财电容最怕买了套娃的

网友:
市场买的电容11一个   一年要换一个  换了3年弄了个拆机松下电容   用了两年了    还好空调位置好换

网友:
话说铜管咋是单排的,这不科学啊...

二○二五年七月三日

网友C:
我以前找人修空调那个师傅居然想给我换一个拆机的旧电容被我发现了,他还狡辩说拆机电容质量更好但是我还是要求更换全新的。

网友:
电容是否耐用与空调的使用时间也有关系的,如果不经常开可以很长时间不换

网友:
有十年历史的电容。

网友:
我是外行,电容的三个脚为什么是二、三、四个接口,有什么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找人修空调那个师傅居然想给我换一个拆机的旧电容被我发现了,他还狡辩说拆机电容质量更好但是我还是 ...

小病大修,最坑的其它地方做手脚,变频空调更麻烦,模块不通用,接线更多。去挣龟售后好点,至少不会越修越坏。楼主自己修,担心要掉下来。

网友:
这个电容坏了,只是不启动。有些老柜机要求比较高,碰到过换四五个电容不启动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电容只要15元吗?

指某宝上的。想更正宗的当然很多,但对于老空调而言,能再用5年以上即可,没必要再换能用20年的电容了。

网友:
外机不工作当然不制冷